耳机听累 做一个小功放听矿机

楼主(2018-06-08):
耳机听太久了,有点累了,于是做了一个小功放,接在矿石机上,由于矿机没有干扰声音特别好,而且还能提高灵敏性收的台会增多,不过也有缺点,选择性变差了,有的波段会出现混台。

如打不开看以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无源才是正道。。

网友:
加个太阳能板

网友:
无源音源加有源功放

网友:
这个音箱是不是太厚重了,用五厘板可能会好看一点。

网友:
很好,顶一个,

网友:
ocl的低音会差点

网友:
不错,自己高兴就好

网友B:
图有错误,不过都无所谓。第一,耦合电容接反了,第二,两个输出电容画蛇添足,在btl电路中,输出电容完全可以省略,省略后还能对低频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有错误,不过都无所谓。第一,耦合电容接反了,第二,两个输出电容画蛇添足,在btl电路中,输出电容完全 ...

很多电路图都省去了两个输出电容和电阻,我在安装7642+2822收音机时吃尽了苦头,收音机严重自激,无论怎么调整电阻R4、R5都无法改变自激。后来查了2822电路图发现,发现该说明就有这两个输出电容和电阻,将其补上,自激马上消失,而且收音机音质相当好,完全超过乙类推挽和OTL功放。这说明网上很多省掉这两个电容的图纸都严重的错误,而且误导了很多人,让不知情的人以为2822不好用。
这是省约后的原图
这是网上解决自激的改进图,但依然解决不了自激问题

网友B:
fjgz  2018-6-9 10:11
·裬7642+2822 ...

棬·鷢Ч2822btl·Уλ10k赽7Щhbtl·
刚才我很好奇,用您的电路试了一下发现的确会自激,也发现您这样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您可以这样试试:电位器抽头和输入之间加上耦合电容,然后耦合电容接7脚输入端和地之间加上一个对地下拉电阻,10k就行,保证问题消失。您的图有错误,所以我不太希望您因为自己的错误就说那些电路误导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棬·鷢Ч2822btl·Уλ10k赽7Щhbtl·
刚才我很好奇,用您的电路试了一下发现的确会自激,也发现您这 ...

谢谢指教,我也希望能够更简单的解决问题。我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电路图都省去了两个输出电容和电阻,我在安装7642+2822收音机时吃尽了苦头,收音机严重自激,无论 ...

试试这个电路吧,屡试不爽,没有失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也希望能够更简单的解决问题。我会试试。

没事没事,用不着跟我客气,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才是正道。。

我这矿机本身就是无源的,这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功放还可分辩矿石的差异,我有三台矿机:一台用磁捧的二极管,一台大线圈的二极管机,一台用磁捧的3DQ机。收听效果最好的是3DQ机,上传视频也是这机的。

网友C:
原则上没变!怎么玩自己高兴就好!支持DIY!我用的是飞利浦TDA7052功放,耳机听累了换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没变!怎么玩自己高兴就好!支持DIY!我用的是飞利浦TDA7052功放,耳机听累了换着玩。

是的,收音机还是无源的只是收听设备变了,相当于我们将无源耳机还成有源“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源才是正道。。

无源只能做矿机.........

网友:
支持折腾。矿机是无源的,功放是有源的。两个单独的个体,可组合亦可拆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源才是正道。。

    说得对,无源是矿机的“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得对,无源是矿机的“根本”。

我是3DQ矿石本身就是无源的原来用耳机听,如果不想用耳机听就接上功放听。这并不改变矿机的性质。

这是我的矿机

这是我的新耳机

网友D:
机子做得不错;是否听说过一种叫“自由能”的矿机,是通过较强无线信号转化成电能,据说可达1伏,够推动一只低频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子做得不错;是否听说过一种叫“自由能”的矿机,是通过较强无线信号转化成电能,据说可达1伏,够推动一 ...

真没听到过。不过要能将无线电信号为一伏的电压,那得多么强大的天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子做得不错;是否听说过一种叫“自由能”的矿机,是通过较强无线信号转化成电能,据说可达1伏,够推动一 ...

电解电容器有储电功能,我用了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器,正极接天线,负极接地线,一个小时后测量,发现有0.2V的直流电压,但还是不足以推动三极管。如果能通过电解电容器的储能功能,也许能找到一条自由能之路。

楼主:
刚才又测试了一个矿石收音机的耳机输出端,也有0.2V的稳定电压输出,与天地线输出电压是一致的,如何利用这个电压,还真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大家有何看法。

网友E:
加强天地线直接上大舌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强天地线直接上大舌簧喇叭

如果天地线足够强大,其提供的电能足够大,矿机推动扬声器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要想搞出上百米长的天线,就比较困难了。

楼主:
矿机总体有三部分:前端——天地线负责信号输入。中端——矿机负责信号接受和检波。末端——耳机负责声音的输出。我做的这个功放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有源耳机,提高收听效果

网友:
好扎实 好复古  好平易近人

网友:
超级牛啊  高手

网友(2018-09-21):
围观学习 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

网友:
那还玩啥矿机啊,完全没有意义

楼主(2019-03-02):
听了9个多有,越听越满意,矿机带扩音,声音特别好听,没有一丝杂音,远比各种收音机的声音好听的多,特别是听歌时,效果不比高质量音响差,真是一大发现。原来矿石收音机还可以这样享受,真是太幸福了!

网友:
楼主老师一出贴"小功放"还未全打开网页,我就估是TDA2822M了,当打开页后发现果然是TDA2822M了!那是当初理想年代DIY的降龙十八掌之一.

网友F:
没有了传统收音机中的高放/混频/中放等电路,输出的声音失真度应该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了传统收音机中的高放/混频/中放等电路,输出的声音失真度应该很小吧!

是的,完全没有失真,声音真的很好。而且还解决了没有高阻耳机无法收听矿石收音机的难题,成本还非常低!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