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串锂电应急给汽车搭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8-06-09):
4串锂电满电电压4.2VX4=16.8V,正常电压3.8VX4=15.2V,都比铅酸高一些,有个好处,就是不怕发电机反充电,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想知道,这样的一个16V左右的电池,并联到一个亏电的铅酸蓄电池,会产生多大的充电电流?会不会还没打火,充电电流已经已经让锂电池无法承受了?

网友:
高C的电池可以的,要加二极管防反冲电路,不然启动后发电机输出的电压太高,电池就挂了

网友A:
先窜个限流电阻给汽车电瓶充电。等电瓶里的电差不多了再操作

网友B:
车子启动机是12V的。电压有点高吧?
3串锂正常好。加个防反充的夹子,淘宝上有的是卖的。
你没说你的电池是啥。动力锂能达到200A以上放电的才可以
我做过几套启动电源。用的角牌电池。最大525A放电。不并联电瓶直接启动2.0T的车子就跟玩一样

网友:
三串高倍率锂电就可以。如果没有串防充电二极管的话,最好两个人操作,一个人打火,一个人准备取电池。用磷酸铁锂四串的话,理论上电压不会超…3.6*4=14.4,发电机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超过这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窜个限流电阻给汽车电瓶充电。等电瓶里的电差不多了再操作

这样貌似失去应急启动的意义了,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子启动机是12V的。电压有点高吧?
3串锂正常好。加个防反充的夹子,淘宝上有的是卖的。
你没说你的电池 ...

想用普通锂电,多并联几个,因为正好是2个一组带外壳,所以想用4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普通锂电,多并联几个,因为正好是2个一组带外壳,所以想用4串的

不行吧。普通锂内阻大。启动用肯定得用动力电池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貌似失去应急启动的意义了,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的确是这样。不实用了
想启动车子用。必然得用动力锂。瞬间启动电流一般都在200A以上

网友:
我用的单片20AH的A123软包铁锂,4串做了个。没用保护板,也可以给车载气泵用。

并在亏电没法启动的电瓶上可以轻松启动,单独启动没试过,1.6的排量。。。

网友C:
我用4节40900串联,无均衡板,用可调电源充到14伏,做启动电源使用,有一次油泵故障,电瓶亏电,用电源启动,持续打火二十次左右后也亏电,应急使用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D:
我用12V20AH锂电池当应急电源用没问题,充电器是14.4V的。。在汽车电池还没完全没电的情况下,并上锂电池,然后着车,着车后马上断锂电池。好用,救过自己和外人几辆车。。平时放家里防停电,停电了接个12V小吊扇在蚊帐里面,能熬到天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12V20AH锂电池当应急电源用没问题,充电器是14.4V的。。在汽车电池还没完全没电的情况下,并上锂电池, ...

接一个夹子吧。带防反充、防过放、防反接、防欠压等保护的
马云家20多元一个。
我之前做日立角牌的动力锂做过9套搭电宝。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4节40900串联,无均衡板,用可调电源充到14伏,做启动电源使用,有一次油泵故障,电瓶亏电,用电源启动 ...

弄个电池夹子。马云家有。防反充等一大堆保护。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