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块电路板加大电流的方法

楼主(2018-06-09):
这是一块应急电源板,市电的时候给电瓶充电,同时输出12V给设备供电。市电断开自动切换电瓶供电。昨天测试带2个路由器,一个光猫,2个迅雷赚钱宝。不知道过了多久。回家发现上不起网了,检查发现 电压输出只有4点几V  。同时发现变压器很烫手。立马断开设备与电源,冷却后测量输出电压正常。想请教各位坛友有没有方法把这个电流加大到5A左右。

网友A:
那这个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电流就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电流就够大了。

测试过! 变压器带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 变压器带不起。

你这一句话把我震成内伤了,我是让你用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接触器,明白?要是逆变的时候没有220V,可以用电焊机的那种大电流继电器,那种估计有12V的。还有驱动继电器的电不要从小变压器的引,带不动那是肯定的,正确的用法的从蓄电池或220V上面引过来。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属于UPS的设备,简单改造是很难大幅度提高设备的功率。

网友:
把变压器拆丢,直接用12v5a开关电源替代!

网友B:
换个大功率变压器就好了   这变压器才十多瓦    4-5A电流肯定带不起啊

网友:
这个没有详细资料改起来很困难,因为原设计没那么大的的输出的功率,你偏要超过它的功率使用而难为它。

网友:
变压器功率太小了,

网友C:
加大电流,即提升功率。
设计如此,要增大电流 ,牵涉范围广,要改造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功率变压器就好了   这变压器才十多瓦    4-5A电流肯定带不起啊

谢谢指点,回头找个变压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电流,即提升功率。
设计如此,要增大电流 ,牵涉范围广,要改造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谢谢指点,看着这电路简单,猜想问题不大,要不就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