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美多663电子管收音机中波信号奇怪问题

楼主(2018-06-09):
请教大家美多663电子管收音机中波信号奇怪问题,这台美多从本坛老贾处购买来,短波很好,中波完全有声无台,因此我改了磁棒天线试试,
如下图,我把磁棒天线的65圈冷热端接在原中波天线的次级上,但也是完全无台,然后我把这个冷热端接在下图蓝色箭头上,也就是短波5/35微调电容端
中波可以在中波档收到台,由此我以为是5/35电容坏,因此买了个5/25电容替代原中波的5/35电容,但还是无台,虽然把磁棒天线接在短波电容上各个波段功能恢复,但本人水平有限,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是中波线路是哪儿出现问题了,而且这个中波电台的信号是从下图透明紫色箭头处漏到中波线路上的吗?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8-6-10 20:57):
谢谢大家的回答,今天对照图纸和实物,发现是我自己把磁棒的冷热端接错了,没有接在原中波次级的冷热端,后面改回来了,正常了,

网友A:
重点检查波段开关及其接线,再看看原中波线圈是否有开路故障。

楼主:
都拆了,接上中波端有声无台,反而接在短波可以收中波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波段开关及其接线,再看看原中波线圈是否有开路故障。

谢谢,原中波线圈任何一端与其他端测量电阻为通,波段开关太复杂了,不熟悉不敢拆。

网友:
好在电子管收音机波段开关很直观,仔细观察,对比实际和线路图分析电路,也许能找出症结所在。

网友B:
楼主忘记把断开的中波线圈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忘记把断开的中波线圈短路了吧

谢谢指导下,我把中波线圈四个线都剪了,中波线圈丢一边了,还需要把哪两路线短路?谢谢指导,是原中波线圈的初级两断头要接上?

网友:
当年刚修家电的时候,修的就是晶体管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收音机修了几百台吧,从废品站买了个电子管的残骸回来,搞了几天就是收不到几个台

网友:
到现在可以装前级,功放,收音机还是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