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万用表挂架

楼主(2018-06-09):
在制作与修理中,万用表放在桌上很占地方,为此专门制作了一个挂架将万用表挂起来,以图说明:
这是设计图纸:

用1mm厚度的铁皮按图纸制作成如下形状:

刚好可以卡在吊柜的台板上:

在万用表侧面适当地方钻孔,要注意内部要有空间,并用自攻细丝固定好:

挂在吊柜上的情况:

唯一不方便的是,换电池时要将挂架取下来。

网友A:
万用表本来就是便携使用的,挂起来不如用台表。

网友:
我有一款万用表附件有磁性吊带,测量设备电器往机器上靠就吸住了 蛮人性化的

网友:
这个做的实用

楼主:
今天又为UT890C+做了一个挂架: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又为UT890C+做了一个挂架:

谢谢评分,非常感谢。

网友:
很富有创造精神

网友(2018-08-10):
用强磁镶在柜边,万用表贴个铁边,拿取就更方便了。

网友:
做个支架也可以,测试时候用,不用了就放起来。

网友:
说的对!用磁性材料方便!双面胶就可以。

网友:
我舍不得在表上钻孔。

网友:
不实用不,旋钮不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本来就是便携使用的,挂起来不如用台表。

挂起来不占地方,台式表占地方。

网友(2018-09-20):
放置表身的壳体可以做成左、右、下、三面包围形式的,固定表身考虑用弹簧片或碰珠结构。这样可以避免表身钻眼而形成的不必要损伤。
个见交流!

网友:
很好的主意!!!

网友(2018-10-24):
好创意,我也仿造一个。

网友:
做得不错,但表身与挂架用螺丝连接个人觉得不太可取,原因是破坏了表外观的完整性。
可以用表的胶套与挂架连接,挂架再与柜子连接,把表套进胶套即可用,换电池也方便。

网友:
我可舍不得,大家说为啥尼???

因为玩够了,还可以转手卖几个小钱,坛子里的表哥们对品相包浆那都是有讲究的啊!

网友:
看到LZ的MF500指针表也设置成台式表的读取方式,是否增大读数误差?指针表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水平放置的。

楼主:
谢谢指正,不过指针表我一般都是大概看一下,如果要精确都是用数字表读取。

网友:
不错,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2018-11-25):
手持表变成台式表,升值!

网友:
很明显楼主在晒他的示波器

网友:
好像能整理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