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包线0.07X7和0.07X28绕磁棒天线的圈数问题

楼主(2018-06-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线圈的Q值会有差别,其他的细分,还是细细的研究吧……

网友:
用电感表量一下电感,看看有什么差异。

网友:
同一个磁棒和可变电容,用0.07X7和0.07X28两种纱包线绕制磁棒线圈,二者电感量一样,唯Q值0.07X28的要高!

网友:
0.07X28要比0.07X7的Q值高,选择性好,分隔电台更清楚。

网友:
单股线径相同的情况下,品质因素可以粗略计算。

由于高频下的导线集肤效应,各股导线都呈表面导电,因而度量电感的品质时就会基于导线的表面积大小来比较。显然,28股导线的表面积是7股导线的表面积的4倍,因而其导线内部损耗为7股导线的四分之一。

因为单一电感品质因素Q的定义是感抗与内部损耗之比,故28股线的Q值一定比7股线高的多,在感抗相同的情况下,Q值即为7股线的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