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好心坛有帮忙给看一下这个毫伏表

楼主(2018-06-10):
小弟是个菜鸟对仪器方面不太懂 请各位坛友给看一下这台毫伏表的输入插座是什么插座 怎么是4针的啊 平常的不都是一针的吗 这表用什么探头呢 哪个朋友给说一下原理或者给个草图 或者有diy过这种探头的朋友麻烦给小弟讲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坛里没有高手吗

心急也没有作用的!

恕我直言,弄了几天,你连毫伏表的型号也没有给出,高手们可没有透视能力啦,别伤害了回帖朋友的积极性!

我在前面的回帖中胡乱推测了一番,但绝不是没有依据的,而且提到的原理是可信的。

你的仪表刻度只有满度为1.0和3.0的刻度,有别于其他的高频毫伏表,再加上四针输入口,说明这台仪表内部采用了线性化处理技术,获得了线性刻度的指示,不仅适合采用指针表头,也为使用数字表头提供了条件。

模拟电路的线性化离不开反馈技术,基本原理是,探头内选择两只性能一致性较好的二极管,一只用来对高频信号进行检波,另一只用来检测电压表内部经过放大了的但要经过适当衰减过来的等同量级的信号,两个信号在后面的放大器中作用,最终修正小信号时的非线性。

你有三个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依据仪器的型号求助厂家;依据机器的型号求助网上的朋友;由于不同厂家的设计差异,同类型的电路照搬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此类资料并不好找,如果熟悉原理,自制也是可以的。

网友:
常见的超高频毫伏表为检波放大式电路结构,检波器弄在探头端。

由于检波之后的信号为直流,而且最小信号在毫伏量级,普通的指针表头难以满足要求,需要电子电路放大再由指针表头显示。直流小信号的放大由于稳定性问题,早期的仪器采用机械斩波器或电子斩波器实现DC-AC变换,再采用选频交流放大器进行放大,到了表头之前再采用相敏检波器还原成直流由指针表头显示。斩波器、选频放大器、相敏检波器都是为了实现弱小信号的稳定放大而采取的措施。

后来的模拟毫伏表,由于IC技术的发展,可用稳定度很好的运放、斩波稳零运放等来完成检波之后的信号放大。由于检波器的非线性,0.3伏以下就要单独提供刻度。楼主的毫伏表,从表盘上看,刻度比较简单,检波探头采用的插孔也有别于同类型仪表,所以,可以推测这个探头不是常规的,仿制需要找到原配探头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贺JHXCl老师高频探头制作成功,有了探头电路,在下也坛内收了一台同惠的DA22A高频表在路上,请JHXC老师把 ...

大家共同探讨吧!

我测绘的探头电路自己试验证明没有问题,你买的是同惠机器,不知能不能对号,你可以临时组成一个探头电路,确认主机是正常的、确认这个电路能对号。最后做成适用的探头,元件容易找到,关键是那个探头的金属筒、类似的电缆,因为需要在仪器上自校,直径根据那个校正的插孔来配套,电缆我在网上找到类同的,估计能够替代,探头前端要注意寄生电容,结构恰当,以保证频响。制作中需要切磋的地方贴上来就行。

这是电缆的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4730621808

航空插头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id=558622338133

楼主:
我发错了版块了吗

网友:
高频毫伏表应当有专用探头。

网友:
恭喜得宝!这是一个高频毫伏表,用专用的测试线测。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这表用什么型号的探头啊 能买到吗 或者自制一个也行

楼主:
有哪个朋友能说详细一些吗

网友:
专用探头。

楼主:
哪个朋友有这样的探头看一下

网友:
探头恐怕比表贵

网友:
高频毫伏你看看内部是DCV的还是ACV的

DCV 要TB 上买个80元的探头(也可自己做),

ACV 那可能就简单了,二根心线二根屏蔽线,自己做

网友:
这是一个高频毫伏表,插座外接是一个检波探头

网友:
这种毫伏表估计是带有线性补偿的双检波管探头(但不是倍压检波),两只管子一只检波用来指示信号大小,一只检波取样的信号加到后面的电路补偿,目的是为了改善小信号的刻度线性,这种表的表盘刻度比较简洁,通常只有两条刻度(满度1、满度3,早期其他的表通常300毫伏以下要单独绘制刻度的)。如果不能配置合格的探头,该表基本上就没有价值了!

网友:
好宝贝啊,X宝网上有卖的吧,。

楼主:
某宝没搜到 插头和这机器不配套 而且价格太高了 比这机子都贵好几倍

楼主:
11楼朋友dcv的是不是检波电路在探头里 acv的是不是检波电路在内部电路板上

网友:
这个表是外置检波探头,不在机内

楼主:
麻烦有哪个朋友给划一个原理图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这个是原理图,具体电路应以仪器为准。

楼主:
明天拍个内部照片给大家看看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高频毫伏表,用专用的测试线测,自己做可用屏蔽线防干扰

网友:
可以试联系下常州同惠公司,应该能得到技术支持,若未停产的机型还能购得探头等附件。
曾因手头的TH2816A数字电桥、TH2818元件测试仪(带变压器测试功能的RCL电桥)联系同惠后,买到原装测试夹、测试座,并附给了同惠产品说明书光盘,其服务感觉还是不错的。

楼主:
这是我顺藤摸瓜画的  1和2脚和地是通的  3脚用示波器测有一个正弦波电压  4角没有波形对地也没有电压

楼主:
看到那两对三极管接法挺奇怪也画了出来

楼主:
那个箭头的后方好想去的是放大电路

网友:
双声道两个指针的毫伏表,现在全是这种。

楼主:
右边那个线圈就是图的左下方那个黑色圆柱型的东西出来的两根线

楼主:
楼上的朋友知道这种表的探头原理吗 麻烦给指点一下

楼主:
我们坛里没有高手吗

网友:
楼上那么多人热心回答你的问题了,你还把人家归为低手,有你这么没礼貌的吗?

楼主:
不是那个意思楼上的朋友不要太较真

楼主:
谢谢朋友楼上的朋友

网友:
高频电压表 DA22A 超高频毫伏表-淘宝网

网友B:
全新检波探头BT3扫频仪 网络分析仪DA22高频毫伏表NW1252检波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6241222anrvgcn&id=6980908226&ns=1&abbucket=20#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检波探头BT3扫频仪 网络分析仪DA22高频毫伏表NW1252检波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 ...

链接里的插头对不上啊。

网友:
相同型号、不同厂家的超高频毫伏表探头区别很大,淘宝上卖的都是些简单山寨产品,如果是厂家配套的产品,不到百元的价格是买不到的!

这些产品虽然可以与一些毫伏表配置使用,不过只是一个探针部分,成套的还有同轴结构连接器、衰减器、根据不同产品的设计还有配套的终端负载,淘宝上的这种检波探头,是无法与同轴件连接的,因此,能够测试的频率大概只能在几十兆周,不会超过100兆周。一些爱好者在购置这类二手仪器时,估计只是看中了主机,没有配套探头的主机用处有限的,即使配上上述的那种探头,性能也会大打折扣的!

多年前我有这种探头的资料,可惜藏书大部分卖掉了,笔记本也付之一炬,年代太久回忆不起来。手头还有的高频毫伏表也在老家,但是型号和结构都不同。

下面给楼主提供一张图纸,这个电路可以与同惠DA22A配套,由于资料不全,楼主可以自行分析电路确定元件的参数和接口的接法。

简单看,其中包含两套相同参数的倍压检波器,因此需要四只配套的超高频检波管,如2AP31以上序号的产品,其中的电阻电容是作为滤波用的,一只检波器的输出供放大器、一只与内部的反馈电路连接。

网友:
楼主怎么不支声了,我给你提供的就是同惠DA22A超高频毫伏表的探头电路图啊!

电路不复杂、具有动手能力不难仿制;即使四只二极管不明显的失配,带来的误差也没有多大;能够理解电路原理,接口的那几根线也容易分辨和确认;当然,如果能够仿制出来,还需要校对核实一下,借助具有电平定标的信号发生器校准一下满足业余要求绰绰有余;如果没有标准信号发生器,有一台宽频毫伏表(数字万用表也可以凑合),100KHZ的数字表就可以检验低频端了,只要探头仿制工艺合适,高频段的误差也不会很大。做到上述各项,自制的探头测试几十兆周、折腾收音机还是可以的!

也许是好奇,淘宝搜索了超高频毫伏表,标价在200元左右的还不少啊,只是提醒一下购买的朋友,没有配套的探头最好别买!

楼主:
楼上的朋友您好今天正忙着收小麦没时间上论坛 按您提供的图过两天做一个 哈哈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您好今天正忙着收小麦没时间上论坛 按您提供的图过两天做一个 哈哈看看能不能成功

看来你是北方的朋友啦,祝你今年有一个好收成!

这个探头可以成功的,做好后确认好那那四根插头线,两根是到内部放大器的、一根接地,还有一根是内部反馈电路的信号线(你测试有信号的说不定就是那根)。接地线与反馈电路的信号线确定不难,两根检波之后的线原则上是到内部的放大器(对称的放大器),错了只要对调一下,当然你也可以根据实物辨别出来。关键是试验时注意屏蔽,不能引入太大的干扰,注入较小幅值但幅值可知的电压,仪器置于较高的电压档,再根据显示旋转到应该的档位。方法得当,试验时即使有误也不会对主机造成伤害的。

本人除了带孙子,买菜,剩下的时间就会光顾矿坛,愿意与你切磋,只是不要心急!

楼主:
朋友我测量了一下那4个针有两个针是接地的  一个针有一个正弦波形  最后一个针对地有几十千欧的电阻 好像不是对称双输入放大的 我前贴发了一个草图 顺疼摸瓜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测量了一下那4个针有两个针是接地的  一个针有一个正弦波形  最后一个针对地有几十千欧的电阻 好像不 ...

在通电状态或者转换档位开关再测试一下四个脚对地的电阻;

再次查看一下四个脚的引线走向;

矿坛有一些朋友购买过类似的毫伏表,可以搜索一下、再与这些朋友联系一下,寻求他们的支持。

网友:
以下是同类型毫伏表原理简述: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们 在百忙之中来回复我的帖子 谢谢了

楼主:
楼省的这位jhxc老前辈  又有一些小问题向你请教哈 今天在开机状态下又测量了一下探针的对地电阻

楼主:
1 2脚对地还是零  3脚加电和不加电都是无穷大 因为和它相连的是一0.047微法电容 这个脚用示波器测量有一个正弦波的信号  4脚不加电对地电阻是1千欧左右  加电后对地电阻就下降到了1欧姆左右 非常小  各档位差不多 都是这样    另外看了一下1 2脚的接地点不一样 两个脚的地没接在一起  相隔很远 这是不是叫做单点接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 2脚对地还是零  3脚加电和不加电都是无穷大 因为和它相连的是一0.047微法电容 这个脚用示波器测量有一个 ...

有点意思啊,只有两根线不接地,一根可以通过直流,一根可以通过交流,其他两根都接地,即不符合一组检波器、也不适合两组检波器。主机本身内部的电路难道还有什么问题?

你在哪里买的,看看卖家是不是还有相同的表,请他测试一下端口看看。

楼主:
您发的那个探头的图是这个电路的吗

楼主: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啊 为什么是两个针接地呢

楼主:
看了这些图好像都不符合  那个卖家表已经卖完了

楼主:
看这表的介绍好像说是倍压检波的探头

楼主:
难道有一个空脚

网友:
楼主你拍个电路板的全貌照片看看,好像和我的苏州电讯仪器厂的DA22A一样,我的是带探头的。

网友C:
我也是网上淘的,买来就是坏的,刚才看了你发 的局部图片应该和我的电路板是一样的,明天拍个图片发上来让JHXC老前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楼上朋友您好麻烦您能给提供一下探头电路可以吗

网友:
常见的检波式毫伏表的探头以下三种比较常见:

楼主:
麻烦朋友能不能看一下您的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网上淘的,买来就是坏的,刚才看了你发 的局部图片应该和我的电路板是一样的,明天拍个图片发上来让J ...

能测量一下您的表探头插座的对地电阻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测量一下您的表探头插座的对地电阻吗谢谢

楼主的检波探头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检波探头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老大哥这几天很忙没时间做 哪天做的时候还的麻烦您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老大哥这几天很忙没时间做 哪天做的时候还的麻烦您哈哈

我有一台电子管的DA1高频毫伏表,是三十多年前我从微波通信站借来用、后来他们换装淘汰处理给我的。基本上是全新,附件和图纸资料齐全。

记得当年为了测试高频信号,借用这台表的同时,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关于线性刻度高频毫伏表的资料,还记得作者是上海无线电仪器厂的一位叫做叶苗康的工程师发表的,可惜后来书籍全部卖废品再也找不到这份资料,所以对这个检波放大式、并且刻度是线性的高频毫伏表记忆很深。由于记不准是哪本杂志,几年前试图从网上查找也没有找到,作者可能发表在《业余无线电》或《实用无线电》......,刚才搜索网络,看到有叶工程师的著作《业余电子仪器制作》出售,看能否买到这本书,也不知书中有没有这种资料。

DA1是国内较早设计的全电子管毫伏表,采用的是机械斩波器,满度灵敏度可达1毫伏,可惜这种表作为工业使用的、探头和接插件体积比较大,比L16的同轴件还大,估计是L29的吧,与当时的工业发射机连接比较方便,业余用还真有点麻烦,如果同轴转换成常见的BNC,配件不是很好买,买也不便宜。虽然我有这种转换器件,不过连接好之后那个体积比一只玉米小不了多少!如果只是采用探针结构,只能在低于300兆周以下使用,探头较大,不适合现在的电路结构使用。

现在的高频毫伏表,探头和配套的同轴件体积比较小,有的就是BNC结构,转换成SMA也比较方便,适合现在小盒结构的高频设备。当然,即使探针做的小、当采用引线夹接地,使用频率也只能做到几百兆周,采用短探针频率可以提高一些,要达到仪器给出的指标,必须使用配套的同轴连接器才行。爱好者不可忽视这些,否则使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的!

从资料上了解,类似DA22A这样的高频毫伏表,由于采用了反馈技术实现了刻度线性化,可以采用指针表头或数字表头,这是检波放大式毫伏表的最大亮点,因此精确度也提高了不少。

几天前弄了一台苏州生产的DA22A,与楼主的同惠DA22A好像是同门的,乍看起来,PCB好像出自同一设计者。因为带有探头,拿来就能用,上传一张照片楼主比较一下看看。

楼主:
老朋友电路板和我的一模一样啊 小弟我这回算是找对人了 希望您的继续帮助 这里拜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电路板和我的一模一样啊 小弟我这回算是找对人了 希望您的继续帮助 这里拜谢了

以下是机器上探头方面的照片。

探头的电路图似乎有点“诡秘”,测绘一张不知道对否,楼主可否按照我提供的实物也绘制一张比较比较。 提示一下,探头PCB板上的接线装置没有与基板相通的、也不是电容结构,仅仅是支撑的聚四氟乙烯绝缘支撑圆片,二极管看得见内部、根据特征分辨极性应该可以、电阻和电感看得见色环.............。

楼主:
老哥这板子上层原件和下层原件有的是通过柳钉上下相连的吧

楼主:
陶瓷绝缘片上下是相通的吗

楼主:
我看有些焊点没有陶瓷绝缘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些焊点没有陶瓷绝缘片啊

正反面相通,与基板绝缘,材料是聚四氟乙烯不是陶瓷的,如果是陶瓷就会形成较大电容,仅仅是起固定和支撑作用的。

附我实测描绘的电路图,不知是否完全正确。

楼主:
请问老朋友内部两根芯线的屏蔽层 和外部屏蔽层相通吗 它们之间的电阻是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朋友内部两根芯线的屏蔽层 和外部屏蔽层相通吗 它们之间的电阻是0吗

中间有护套绝缘层,前面有一张电缆的线头照片。电路上怎么连接你仔细看看我的照片和说明,电缆相当于四根线,两根芯线、这两根芯线的屏蔽层连在一起一根、再就是最外层屏蔽层一根,电缆与电路板上元件的连接你我提供的照片应该可以看清楚。

网友:
给楼主几个建议:

第一步,动手实验证明我提供的探头电路、接线正确与否,在此基础上确认你的主机是不是好的。此时并不需要准备齐全的元件和材料,比方说电缆,这个买到相同的可能会有困难,还有那个插接件,那是一种叫做航空接插件的玩意,需要弄清型号,在淘宝也要费一番功夫才能找到。二极管就用收音机常用的管子也行,待模拟实验正常后再去购买指标更高的管子。

你可以找一块电路板,体积不要太大(为了临时试验好屏蔽),将二极管、电阻、电感、电容安装好,可找两根合适的屏蔽线,这就解决了三根引线,再用一根普通线,不要太长,10-20厘米就行。做好后找到主机PCB板上对应的位置连接起来,不要在插孔上焊接,那会破坏插孔的!记得操作前做好记载或者拍摄照片,以免慌乱之中破坏主机电路板上的原状。

为了检验,需要有一个合适的信号,主机背后应该有校正信号的插孔,因为你现在不是标准的探头,所以只能从机内引出接在模拟探头的输入端,用屏蔽电缆引出比较合适。估计校正信号频率在100KHZ左右,电压可能是1V,事先用示波器测试确认一下。连接好临时的模拟探头的所有接线之后再开机,记得主机的档位先置于10V档,如果有显示,并且在1V左右,再逐渐旋转到3V到1V,看看显示结果,如果误差不大,在1V档,调整主机面板上的校正旋钮,指针刚好指在满度,再看看3V与10V档是不是指在1V的位置。如果三个档位正常,说明探头电路正确、接线正确、主机正常!

如果不正常,检查核对那四根接线,如果干扰太大,可将实验的探头电路板屏蔽起来或者用一块单面的覆铜板垫着,覆铜板要屏蔽接地。

注意,有意机内有场效应管,使用的烙铁必须可靠不能漏电,避免通电状态焊接!不然可能弄出新的麻烦!

第二步,模拟试验成功的话,就可以准备正式装配探头了,首先是准备材料,探头的外壳可在淘宝找那些微型手电筒的外壳,尺寸要与校正孔一样。探头的PCB板自制难度不大,最好用双层板,内部的电阻电容采用片状元件较好,淘宝小量的买很方便。那个二极管多买几只自己测试一下,就用万用表简单挑选也行,严格的选配需要条件,如有图示仪比较管子的曲线比较简单,也可以用不同幅值的交流信号激励二极管看看在不同信号时的整流效率,不行就用指针表的欧姆档换几个档位比较一下,即使二极管不完全对称,产生的误差也是有限的,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实现,别被理论上的一些要求弄得太玄!毕竟是业余啦。

第三步,弄好之后就是校正了。如果主机正常,这个毫伏表只在一个档位校正就行了,一般是1伏吧。其他档位的校正,能有一个输出电平定量的信号发生器就行。频响方面的检验,需要频率较高的信号发生器。业余条件能用标准信号发生器验证以下也是可以的,除非你有条件由计量单位给你校正。

网友:
简单测试了一下DA22A,误差不是太大。采用这个简单的方法频响在500兆周误差还行。

该表后面有一个输出端子,可用直流毫伏表或者数字毫伏表显示,这是其他没有非线性补偿的高频毫伏表做不到的。

信号源可输出1000毫伏(带载),开路可到2000毫伏,简单试验一下证明这玩意值几包烟钱!

楼主:
老朋友您的仪器都是高级货啊

楼主:
老哥能给说一下这个表的内芯屏蔽层和外屏蔽层为什么不链接在一起为啥在探头里要分开它们都是接的地啊 它们在电路板上只是接地点不同 这是所谓的单点接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能给说一下这个表的内芯屏蔽层和外屏蔽层为什么不链接在一起为啥在探头里要分开它们都是接的地啊 它们 ...

没有这台仪器的电路图、加上测绘的电路图可能存在差错、因为这些天手偶尔有点轻微的抖动,不敢贸然拆卸主机的PCB板,怕操作不当损坏上面的场效应管。这些疑问要等充分了解之后才能判断。

我想,你还是先模拟组成一个探头验证一下看看,等这步实现之后再来细究。同时也提醒你,最好先弄一个对应的插头连接制作的探头,以免焊接主机电路产生失误!(主要是怕烙铁漏电或其他静电损坏场效应管!)

你贴上的图来自哪里,卖家给你提供的还是收集的?是不是该机对应的图纸?如果卖家给你说明书图纸什么的,能否提供给我看看。我刚好又在淘宝买了一本书,希望这书里有这方面的资料,明后天就可以收到。

这种线性刻度的高频毫伏表探头新品价格要六七百元,虽然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上可以大致了解这种探头的一般原理,接触到的实物似乎又有些不同,所以验证还是有意义的。

楼主:
我是把pcb板拆下来仔细看了一遍  图是我画的  内屏蔽层和外屏蔽层在电路板上都是接的地  只是没有接在一起  我觉得可能是怕互相干扰所采用的单点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pcb板拆下来仔细看了一遍  图是我画的  内屏蔽层和外屏蔽层在电路板上都是接的地  只是没有接在一起  ...

下面这张图是你上传的,是你机器附带的资料还是其他印刷品啦,出自哪里?还有附带的资料吗?如果你愿意给出更多一点信息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啊!

楼主:
这个图是百度找的  和这个机器好像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pcb板拆下来仔细看了一遍  图是我画的  内屏蔽层和外屏蔽层在电路板上都是接的地  只是没有接在一起  ...

两层屏蔽线(内层两根、外层一根),你测绘的在PCB板上是接在一起?我测绘的在探头端看到的是分开的,你可从看看我上传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百度找的  和这个机器好像没关系

你这个图纸的链接可否给我,我搜索了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的一些资料都是来自于早年收藏的电子书上的。

楼主:
我也是在百度图片里下载的 我看还能不能找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beihai365.com/read.php?tid=1009157

谢谢你提供的链接!

其中还有一张图纸,这张图正是我以前从某一本杂志上阅读过的、上海无线电仪器厂叶苗康工程师发表的文章上的图纸,数字电压表显示的!

我淘宝买的书也是这位工程师的著作,等收到看看有没有更加详细的资料。

谢谢呀,网络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百度找的  和这个机器好像没关系

我实测的那个探头电路图期望你能验证一下,因为找不到对应的资料,这个玩意有点“怪异”!我因为每天要协助老婆带孙子,时间不太充足,如果是以前,我早就动手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