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常见万用表测试对比,结果有点小意外

楼主(2018-06-09):
       本人是一个忠实的指针万用表粉丝,今天是周末,外面下雨,闲来无事,把家中用的几种万用表找出来分别作了一下测试,发现我以前发的帖子中提到的MF18和MF35这两种表与其使用说明书标定的精度等级还是比较相符的,当然这次还测试了MF30表, MF10表, DT9205三位半万用表和DT930FG四位半万用表,结果显示,2.5级精度的中低档指针表与1.0级的高档指针表的确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但是也有意外的收获:同为1.0级的MF35和MF18测试结果也有偏差,尤其是号称表王的MF35表测试结果居然没有傻大黑粗的MF18表准确,这的确有点小意外。通过今天的测试,结果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数字表中的垃圾表杂牌表在精度上都能秒杀高精度指针表的传言不虚,指针表日渐式微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许正是指针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真实原因吧。
       不磨叽了,直接上图,数据说话!

补充内容 (2018-6-10 09:03):
这个帖子一发出就引起各种争议,感谢各位坛友的讨论,但本人的还是要申明一下:当不同的人在实际工作却会使用不同的表去维修调试同一种设备的某个信号源,比如某种同型号的收音机的某个三极管的偏置电流,而要求的测试结果却是要相同或者相近才能判断电路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当然元件的离散性会导致测试结果有一定偏差,但你却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种表去测量,更不能要求你测量的设备的某个测量点都是恒流源或者恒压源,这就是使用不同的表分别测量同一个经过初步计算的简易电流源的原因,实验室里的数据再完美,但万用表作为工具,终究是要在实际工作中用来测量不同设备的,如果分开测量经不起检验。那只能说明这个表不适合做某项工作。
      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比几个猎人去打猎,猎人A用霰弹枪,猎人B用火铳,猎人C用制式步枪,猎人D用弓箭,在狩猎过程中你总不能要求猎物站在那里不动等着你打吧?所以这种测试方式虽然简陋,但却是最接近万用表的真实使用情况的。因为表是拿来用的,没有任何一块表的设计初衷是用来收藏的和把玩的。

测试结果对照表

测试结果对照表

DT930FG四位半万用表测试照片

DT930FG四位半万用表测试照片

DT9205三位半万用表测试照片

DT9205三位半万用表测试照片

MF18万用表测试照片

MF18万用表测试照片

MF35万用表测试照片

MF35万用表测试照片

MF10万用表测试照片

MF10万用表测试照片

MF30万用表测试照片

MF30万用表测试照片

网友:
测量电流的表对比,要把全部的万用表串联在同一个电路里,测量电压要全部对比的表并联在一起,这样才有正确的对比结果。

网友(2018-07-29):
这种文章还是趁早删了吧。
连基本的基础知识都没得,一节电池串联一个电阻就拿来当固定电流源了。矿坛上有这样的文章太掉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是这样的。
不过现在大部分扥老表都落到爱好者手里,对于喜欢的人来说是个宝,对不喜欢的人来说就是 ...

错了,对不喜欢的人也是宝,因为它是有价值的,它可变现。

楼主(2018-06-09):
引用 网友A:
各表的表头灵敏度有差别,内阻也会有,用数字表把全体的指针表该电流档的内阻测一遍,看看结果

这些表都至少10年以上了,能达到这个精度已经可以了,不必要求太高,尤其是我这MF18快40年了,原来是快故障表,稍加修复还能达到与三位半数字表差点不多,已经够可以的了

网友B:
非常好,用数据来说话,真实!最好电阻档、电压档也来个测试,更加全面。

网友:
很简单的绝对相同测量啊,所有表串联测量电流,所有表电流都绝对一样的。电压就同时全部并联。高内阻档位测量尽量短测试线,甚至屏蔽线屏蔽箱,人体不要靠近。避免电磁场、电磁波、静电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指针表以前价格很贵,1个月工资买不到最便宜的mf30.

听说是这样的。
不过现在大部分扥老表都落到爱好者手里,对于喜欢的人来说是个宝,对不喜欢的人来说就是一堆电子垃圾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动手能取得经验,长此以往大有前途。对于不礼貌的态度不要管。

网友:
建议楼主测量电流把所有万用表串联,多测量几个,考虑到万用表线性,最好选择万用表中心位置

网友:
指针表由于有机械和游丝的参与,现在一般很难胜数字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用数据来说话,真实!最好电阻档、电压档也来个测试,更加全面。

谢谢理解与支持!

网友D:
从楼主所公布的照片开,并没有 Current Regulator Component/Circuit,因此所谓的 300uA 如何保证并不明白。

虽然我不是指针表簇拥(很多坛友应该知道我非常讨厌甚至是深恶痛绝指针表),但我认为楼主的测试结果是不正确且不公正的,问题在于测试方法存在错误。哪怕是 2.5 级指针表,用 500uA 档测 300uA 电流测得 258uA?这个结果你信吗?

反正我不太相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如是测小电流,还是指针表靠谱一点。最好有个好一点的 “源”或者是校验仪,那样测出来的会靠谱一点 ...

说的有道理,但业余条件只能将就着实验了,人为误差应该不大,可以用先测电池电压,再测串在上面的电阻,就可以算出真实的电流来,我的DT930FG以前拿到单位校正过,结果是可信的。

网友:
所有表串起来试试

网友:
标准状况下,测同一标准源(如最好找的电阻)应该能反映出真实水平的!

网友A:
各表的表头灵敏度有差别,内阻也会有,用数字表把全体的指针表该电流档的内阻测一遍,看看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但业余条件只能将就着实验了,人为误差应该不大,可以用先测电池电压,再测串在上面的电阻,就可以算出真实的电流来,我的DT930FG以前拿到单位校正过,结果是可信的。
, ...

我充分相信矿坛的坛友一定会把测试线和仪表内阻都作为电路的串联电阻算入/测入了

但我还是不相信你的结果

当然如果你没有,那我也不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错误的测试方法得出的完全错误的测试结论,毫无参考意义。
所用电流源只是最简单的电池+电阻,而非恒 ...

测试前就是用欧姆定律计算过电流,欧姆定律只要有点专业知识的人都会,难道你不认可的方式就是完全错误的?你这个说法不会令人信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楼主所公布的照片开,并没有 Current Regulator Component/Circuit,因此所谓的 300uA 如何保证并不明白 ...

这个不好说,见仁见智的问题,仅做参考,玩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位版主该猛补下基础知识了。

论坛里高人很多,但也没必要贬损别人来太高自己,这些仅仅是业余爱好而已,不要动不动摆出一副说教的面孔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别人姑妄言之,你可姑妄听之。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充分相信矿坛的坛友一定会把测试线和仪表内阻都作为电路的串联电阻算入/测入了

但我还是不相信你 ...

信不信是你的自由,这只是业余爱好,玩耍而已,不能当饭吃。

网友A:
楼主的测试结果确系一个粗略参考值,这个结果对这几块表也不能反映真实的精度,这回不怪老瓦对你拍砖,你的“源”先不说准不准,看你的几个接点导线一缠了事,接触电阻加导线内阻还有氧化层对测试结果会有较大的影响,距离玩标准的标准差了十万八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算了,对牛弹琴,闪人睡觉去。

对着牛都能去弹琴的“人”,其智商和心理健康状况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测试结果确系一个粗略参考值,这个结果对这几块表也不能反映真实的精度,这回不怪老瓦对你拍砖,看你 ...

你的说法比较中肯,我虚心接受,但要摆出一副说教的面孔,我才不管他老几,既然是论坛,就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和做法,只要不违法不违规就行。技术不好可以学,要是人品不好倚老卖老就不值得提倡了。你说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完全错误的测试方法得出的完全错误的测试结论,毫无参考意义。
所用电流源只是最简单的电池+电阻,而非恒 ...

天风雪雨虽然说话不好听,不过他的观点是对的
正确的测量方法是把所有的表串接起来对比,这样才是真实的结果

把电池串电阻看成一个电压源,同档位指针表的内阻肯定是大于数字表的,指针表用不同档位去测内阻也不一样。由全电路欧姆定律,所得结果已经没有可比性

坛里修表头的大神很多,怎么测表头满偏电流应该没有争议。其实测万用表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说法比较中肯,我虚心接受,但要摆出一副说教的面孔,我才不管他老几,既然是论坛,就应该允许不同的 ...

老瓦在我们这个论坛中是一个极端,他手里的东西都是标准化高端玩意,给我们业余玩的东西谬以千里,观点当然也是“标准化”,至于坛友的过激言辞不必介意,论坛就是一个小社会,发言权人人都有,而且什么人都有。如果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也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风雪雨虽然说话不好听,不过他的观点是对的
正确的测量方法是把所有的表串接起来对比,这样才是真实的 ...

虽然有道理,但实际维修工作中使用万用表的时候不可能这么干,每一个表的内阻的确不可能相同,但是现场维修时大多只带一块表去测试,同样的电器设备,尽管每个维修人员所用的测量仪器是千差万别,但需要的却是相同或相似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瓦在我们这个论坛中是一个极端,他手里的东西都是标准化高端玩意,给我们业余玩的东西谬以千里,观点 ...

既然玩高端玩意,玩指针表屈才了,这就好比拿高射炮打蚊子,他的高射炮固然高端,但确没有二十块钱一把的电蚊拍或是3块钱一盘的蚊香管用。修个收音机修个音响用不了那么高的精度,也用不了那么高的标准。

网友G:
老瓦不玩指针表的,他自己不是这么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瓦不玩指针表的,他自己不是这么说的么

指针表这个东西本就是个粗枝大叶的玩意,不玩指针表去玩核潜艇玩航空母舰怕是又没那个本事。   所以心态很重要。  这就好比吃香菜,喜欢它的人说香,厌恶它的人说臭。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针表这个东西本就是个粗枝大叶的玩意,不玩指针表去玩核潜艇玩航空母舰怕是又没那个本事。   所 ...

请无视表的垃圾

楼主:
日常DIY或是维修用用已经足够了,闲来没事在坛里吹吹牛逼,聊聊天,挺好。总比去打麻将玩游戏要好。

网友:
不知道lZ是不是把所有的表都串联起来测量的,这样才准确。另外,为MF10抱打不平,。手头的一块82年的MF10.我做过测试,与ZT-X数字表,1977年永跃出口版的MF18,三者串联起来,结果叫人惊讶,从几个UA到60UA。MF18几乎刀刀压线(对比数字表),而MF10的表现同样优秀,实际精度在1%左右,MF18可达0.5-0.8%。据我所知,早年的MF10的精度恐怕不如80年代的。除了电阻老化,机械磨损也是不可忽视的。

网友:
校表也是一个道理,作为标准的万用表,在校准电流的时候可以和校准的万用表串联起来;校准电压的时候和作为的标准表并联。

网友:
9、16、35楼 说的对。要不没法说明数表301一定比指针表258正确。

不同表不同档位内阻?

所以不少老鸟,用电压档测电流(取合适的取样电阻,自己用了取样电阻,就会知道实际电流会偏大一点),表安全、有时更简单。

至少也得用个稳压电源串个功率大点的固定电阻,

网友H:
从楼主的表中可以明显看到,指针表由于年代久远,磁钢随年代的增长而逐渐失磁,灵敏度下降,因而数据呈现与失磁呈正比的下降趋势。

数字表中,四位半比三位半年代早了17年,显示值偏高2%,差值占量程的0.3%。由于量程的准确度都是1.0级即1%,因而其相对偏差完全可能只有1%而不是2%。事实上由于指标的确定条件不同,三位半与四位半本来就不能直接对比,所以这两个数字表的比较结果是不可参考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观点:测试精度是对指针表内在质量的评估,在diy活动中误差1%--2.5%确实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如果对精度有过高的要求就直接用4位半、5位半,甚至8位半,或数字电桥。

全部串联起来因被测试表的内阻不同,测量的结果也不能确定每块表的精度,楼主可以把你的所有被测试表串联起来,测试数据对应填到表格内,看看结果----------结果有点小意外(肯定又有人感到惊讶或无语)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完全错误的测试方法得出的完全错误的测试结论,毫无参考意义。
所用电流源只是最简单的电池+电阻,而非恒 ...

支持!楼主测试电流的方法是错误的,得出的结论很难会是正确的。楼主的错误在于忽略了表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楼主测试电流的方法是错误的,得出的结论很难会是正确的。楼主的错误在于忽略了表的内阻!

       当不同的人在实际工作却会使用不同的表去维修调试同一种设备的某个信号源,比如某种同型号的收音机的某个三极管的偏置电流,而要求的测试结果却是要相同或者相近才能判断电路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当然元件的离散性会导致测试结果有一定偏差,但你却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种表去测量,更不能要求你测量的设备的某个测量点都是恒流源或者恒压源,这就是使用不同的表分别测量同一个经过初步计算的简易电流源的原因,实验室里的数据再完美,但万用表作为工具,终究是要在实际工作中用来测量不同设备的,如果分开测量经不起检验。那只能说明这个表不适合做某项工作。
      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比几个猎人去打猎,猎人A用霰弹枪,猎人B用火铳,猎人C用制式步枪,猎人D用弓箭,在狩猎过程中你总不能要求猎物站在那里不动等着你打吧?所以这种测试方式虽然简陋,但却是最接近万用表的真实使用情况的。因为表是拿来用的,没有任何一块表的设计初衷是用来收藏的和把玩的。

网友A:
只能说精度和实际应用是两个概念,这就要涉及到“计量认证。”就如同校验一杆秤,比买一杆秤要贵很多,标准计量局就专干这个事,如果没有必要一杆秤就没有校验的必要,万用表也同样

网友J:
这样测试错误的,不同表的内阻不一样,要不用恒流源要不全串联

网友A:
期待楼主全串联的数据出炉,还是有人傻了眼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测试错误的,不同表的内阻不一样,要不用恒流源要不全串联

全部串起来测试是可以,但现实使用中却不可能这么干。如果全部串起来测试偏差很小,各表的精度没有问题,但在现场实际应用中却偏差较大又当如何?判断一台设备的故障是要用现场设备的测试结果来做参考的,你可以考虑测试仪表的内阻,但却不能要求你的测试对象都是恒流源,更不可能把所有万用表都带去串联起来测试。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就是你去修这台设备时带这一种表去测试,他去修这台设备时却带的是另一种表去测试。只要表是好的并符合对该设备的测试使用要求,就都能判断出这台设备的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全串联的数据出炉,还是有人傻了眼

下次我再全部串联测试一下。每个人的见解不同,对表的使用要求也不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楼主的表中可以明显看到,指针表由于年代久远,磁钢随年代的增长而逐渐失磁,灵敏度下降,因而数据呈现与 ...

单测试结果两种数字表是最接近的,两种1.0级的指针表测试结果居中并接近三位半数字万用表的测试结果,至少足以说明最后两种2.5级的指针表是不太准确的。

网友K:
只要表头线性好,度盘准确,通过更换电阻都能达到很高级别的。生产厂的万用表不可能一个个单独挑选电阻,都是批量的,电阻在允许范围内即可,所以如果要想得到一块精度很高的指针表,要自己调整。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全部串起来测试是可以,但现实使用中却不可能这么干。如果全部串起来测试偏差很小,各表的精度没有问题, ...

你做的是这几种表的精度对比,我说错误是因为这样测试没考虑表内阻导致测试结果偏差,这样的精度对比没多大意义。
这跟工作现场测试是完全两码事,现场测试一般只要符合参数范围就好,谁又去管精度呢?

楼主:
几种常见万用表测试对比,结果有点小意外(续)

      昨天发了一个几种常见万用表分别测试的帖子,引起坛友的各种讨论,部分坛友说要么用恒流源测试要么全部串联起来测试,说干就干,但我这里条件有限,没有恒流源,只能串起来测试了,大部分表的测试结果显示没有悬念,但这回真有就有那么点小意外,昨天分开测试的结果是MF30偏差最多,严重偏小40微安左右,但今天串联起来测试的结果却是MF30偏大了20微安左右!   是什么原因,欢迎探讨。
    另外申明一点,这个测试啥的纯属个人业余爱好,说白了就是闲得蛋疼找点东西练练手,自然比不上专业玩家,错误及不到之处,请多包涵!
     不多说了,还是用数据说话,力求有图有真相,上图。

串联测试结果对照表

串联测试结果对照表

DT930FG测试数据

DT930FG测试数据

DT9205测试数据

DT9205测试数据

MF18测试数据

MF18测试数据

MF35测试数据

MF35测试数据

MF10测试数据

MF10测试数据

MF30测试数据

MF30测试数据

最后再来张串联测试总图

最后再来张串联测试总图

网友L:
业余测试只要求{相对精确},作参考,作对比即可,没必要求全,玩嘛。

网友M:
个人测量只是个人主观和结果,真的要比较,要到实验室测量

网友N:
支持楼主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的精神,再一次用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出发点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做的是这几种表的精度对比,我说错误是因为这样测试没考虑表内阻导致测试结果偏差,这样的精度对比没多 ...

我正在考虑你的建议,已经把全部表串联起来测试了,帖子及数据刚刚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个人测量只是个人主观和结果,真的要比较,要到实验室测量

这个倒是真的,个人条件各技术能力都和实验室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业余测试只要求{相对精确},作参考,作对比即可,没必要求全,玩嘛。

说的非常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要表头线性好,度盘准确,通过更换电阻都能达到很高级别的。生产厂的万用表不可能一个个单独挑选电阻,都 ...

说的也是

网友:
楼主的表真多 !

网友O:
呵呵,精度1.0/1.2/2.5多种级别的放一起对比是不公平的哦,
就像运动员,哪能不分级别进行比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支持楼主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的精神,再一次用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出发点是好的。

谢谢!,把玩的过程与大家分享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非常感谢各位坛友的各种评论、点赞、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O:
呵呵,精度1.0/1.2/2.5多种级别的放一起对比是不公平的哦,
就像运动员,哪能不分级别进行比赛呢!

闲的蛋疼玩玩嘛,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楼主:
我不收藏表,主要还是经常拿出来使用,出于习惯,明知道数字表精度高,但还是不太爱用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不就对了么,早该这样测试了何必费那么多口舌

这样的测试结果与上次的结果虽有差别,但是从两种测试结果来看各表的性能差异却是很一致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分开测量就是错的。偏差大的依然是大,偏差小的依旧是小,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完全没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支持楼主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的精神,再一次用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出发点是好的。

谢谢老虎哥的帮顶!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不收藏表,主要还是经常拿出来使用,出于习惯,明知道数字表精度高,但还是不太爱用数字表

数字表直观啊 。 我现在的机械表主要用于辅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Q:
数字表直观啊 。 我现在的机械表主要用于辅助 。

我以前曾经用数字表测过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结果显示值乱跳,用回指针表就正常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测试结果与上次的结果虽有差别,但是从两种测试结果来看各表的性能差异却是很一致的,所以我并不 ...

呵,那是你没做出相反的结论,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所以无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你的理论,仪表的精度都可以不用标了,年检也没必要,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反正就差几个数字而已。

民间各种人士手里正在使用的或没有使用的各式各样表,总数加起来数以亿计,但又有几人的表经过定期的专业测试与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R:
呵,那是你没做出相反的结论,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所以无参考意义

这个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同样一件事情,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看出的结论就会不一样,不是你说没有意义就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拿一个1A量程的表,谎称1mA满度值的表给你用?反正1A和1mA中间也就只差个“m”

你这不是抬杠吗?又没逼着你承认我的测试结果,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说这种不着边际话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顺着你的意思回答,你自己承认年检没有意义,精度毫无用处,那我拿一个偏差1000倍的表来给你用有什 ...

我什么时候说过年检没有意义?我是说大多数表根本就没有经过年检,不光是个人的表,很多单位的表也是如此,这却是事实。

网友H:
这样串联起来测试就对了,电流是恒定的一种值,但各表表现不同,充分显示了每个表各自相对其他表的偏差。与数字表相比,由于这两个数字表年检参照的标准要比指针表分别高十倍和一百倍,所以就准确度来看,MF18是最接近出厂标准的一个。

单个测量为什么不能做平行比较呢?因为不同型号的各表的内阻是不一样的,和被测端串联起来以后,被测端的内阻与表的内阻串联形成分压器,其分压比各表不同,结果就是测量出来的电流值各表不同。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电流档的准确度指标要比同表的电压档指标低一个数量级,以兼容不同的表测量同一电流源时产生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顺着你的意思回答,你自己承认年检没有意义,精度毫无用处,那我拿一个偏差1000倍的表来给你用有什 ...

你说是我承认“年检没有意义,精度毫无用处,”请问我什么时候承认的?如果你是笔误那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如果是无中生有,刻意去给人扣帽子那就是素质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串联起来测试就对了,电流是恒定的一种值,但各表表现不同,充分显示了每个表各自相对其他表的偏差。与 ...

你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与书上介绍的原理相差无几。但在业余条件下,做什么样的测试都是可以的,但我相信这么干的人,我不是头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与书上介绍的原理相差无几。但在业余条件下,做什么样的测试都是可以的,但我相信 ...

关键是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以后,向正确的靠近,而不是坚持原来的做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从楼主的表中可以明显看到,指针表由于年代久远,磁钢随年代的增长而逐渐失磁,灵敏度下降,因而数据呈现与 ...

1、79 年的 18 表读数比 90 年的 35 表高,失磁说结论不能得出

2、楼主的第二次测试,76 年的 30 表反而正偏,更说明失磁说结论不能得出

实际上

1、第一次测试是无意义的,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正确的结论不能通过错误的方法得出

2、第二次测试表明,18 表和 35 表在误差范围内

而 30 表反而正偏那么多嘛

更是说明了我那句话:

正确的结论不能通过错误的方法得出

你觉得它还是失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9 年的 18 表读数比 90 年的 35 表高,失磁说结论不能得出

2、楼主的第二次测试,76 年的 30 表反 ...

不是失磁的结果也没关系啊,讨论的场合总会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无论是谁正确,纠正了就行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以后,向正确的靠近,而不是坚持原来的做法。

我刚举例算了一遍给他看,内阻对计算精度的影响,但我编辑完回来一看多出来的这两页回复,感觉是没救了,拉不回来了 ……

网友S:
愿意进来交流的都是朋友,有时他人一句不关联的话,或许对我就是个很好的思路。
我喜欢玩具表(用最简单的工具去解决实际问题),可玩具表无法测波纹。我想了很久始终没好办法,(外加放大不方便),最后在看他人帖子时候,其它坛友一句完全不相关话——————OK。

最基本的欧姆定律:串联回路各处电流相等,电压不一定相等,电阻大压降大。

你的MF30(下面没考虑表的误差)
分开侧258(内阻大引起电流小),
所有表串一起320(内阻大分压高,表的读数大),另外要说一下,这次多个表串在一,回路内阻增加不可小视,你第一个表还是301?
应该是你按第一个表调到301后,这时MF30才会是320吧

上面你不喜欢听,不要骂我就谢谢了。

网友:
除掉干活用表,不干活碰都懒的碰一下表,表是干活用的,就是个工具,只要满足自己工作需求,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R:
引用 网友S:
愿意进来交流的都是朋友,有时他人一句不关联的话,或许对我就是个很好的思路。
我喜欢玩具表(用最简单的 ...

我现在都后悔刚刚算这么一大堆了 ,多少人给他讲都拉不回来,溜了溜了,过会该被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现在都后悔刚刚算这么一大堆了 ,多少人给他讲都拉不回来,溜了溜了,过会该被骂了

我还真没首先骂过别人,算了一大堆又如何?有人稀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现在都后悔刚刚算这么一大堆了 ,多少人给他讲都拉不回来,溜了溜了,过会该被骂了

应该不会,没有你这种有耐心、好心的老师,像我这种不精通的人到哪里能学到,我只知道个大概,你的精确论证很好,我也学习了,谢谢!

现在都是商品社会,只有论坛才会有人免费教。你这些论证在实际社会里请教老师要付学费的,还不一定是正确的(网上不敢乱教)

网友T:
引用 楼主:
民间各种人士手里正在使用的或没有使用的各式各样表,总数加起来数以亿计,但又有几人的表经过定期的专业 ...

哦!那年代,偶这多数电子厂家,上线用万用表,数字万用表,多都要经仪表室检测合格后才能上线用。不合格的退回厂家。生产用仪器仪表更要检测认可。这点电子仪表行业更是重要。现情况不知了。我们业余条件下,如能淘到过去用过,计量过的表,一般是不会差的。一般厂家那买表,最好不要碰到退回来的表,愿是库提表。

楼主:
引用 网友T:
哦!那年代,偶这多数电子厂家,上线用万用表,数字万用表,多都要经仪表室检测合格后才能上线用。不合格 ...

专业生产和业余爱好总是有区别的嘛。

网友Q:
进入论坛看帖应该尊重发贴分享的朋友 , 就算数据的精确值有些出入也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 。  有不对的 ,老师可以友情纠正,大家互相学习 ,让看帖的坛友都学到知识岂不更符合坛情 !  不然 ,分享个帖都被喷 , 那些技术不精的新人就扼杀在蠢蠢欲发时了 , 试问谁愿意讨口水呢 ?  再者吧 , 人家发个贴也没妨碍谁发财呀 , 大家图个乐岂不是更爽 !

网友T:
引用 楼主:
水平高低、测试结果准不准这个都没关系,水平不好可以学,测试结果不准自己够用就好。关键是不能用带有明 ...

哦!哦!业余条件下的指针式万用表是干活时提供参考用的,如搞产品,那讲究就多啦!铁科院,那几台测量表,由专人保管,专人测试。外人难碰,难用到。赞同业余使用,业余条件下的测试参考数据。终究我们不是在做学问搞产品。呵呵!!也可能几年后,我们赶上智能化仪表年代,误差会更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T:
哦!哦!业余条件下的指针式万用表是干活时提供参考用的,如搞产品,那讲究就多啦!铁科院,那几台测量表 ...

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太快啦,技术资料的出版永远滞后于实物产品研发。这个就是业余爱好而已,没必要也搞不了那么精确。

网友:
抬杠可以,但要以不伤感情为原则,增进交流,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进入论坛看帖应该尊重发贴分享的朋友 , 就算数据的精确值有些出入也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 。  有不对的 ,老 ...

这才是中肯客观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精度和实际应用是两个概念,这就要涉及到“计量认证。”就如同校验一杆秤,比买一杆秤要贵很多,标准 ...

质量管理上有“资质”的说法。
没有资质的计量仪器是不能上生产线的,(自己玩随意)。
计量仪器资质认定的地方是计量局(所)。

一块万用表几十个档位,检测下来需要半天,人工和标准设备的折旧,少说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几十元,上百元的万用表,谁会傻到花几百上千元去年检呢?
因此出现每年企业换新表(有出厂合格证)而不是到计量局得到认证的怪现象。

网友A:
全部被测表串联测试数据出炉,可见内阻只要有差别全部串联也不能真实的反应万用表的实际精度,甚至不如第一种错误的方式得出结论更接近实际。

建议楼主做第三次测试:用你是数字表的测量电池电压/被测表的内阻加上可调电阻的总阻值(I=V/R),看看到底那块表准确

又一次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被测表串联测试数据出炉,可见内阻只要有差别全部串联也不能真实的反应万用表的实际精度,甚至不如第一 ...

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评论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然,评论中有客观中肯的,也有看热闹的,还有自以为了不起欺生拍砖的。我个人信奉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闲暇之余测试几个万用表本来就是玩玩而已,根本谈不上谁教谁,谁跟谁学的问题,更没必要上纲上线。对客观中肯的评论,以礼待之,对欺生恶意诋毁甚至污蔑的,原样怼回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