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长波宽带磁天线的设计

楼主(2018-06-09):
晚辈最近想设计一款接受罗兰C信号的磁天线,该罗兰c信号为脉冲信号,99%的能量在90KHZ——110KHz,因此若要接收一个中心频率100KHz,带宽为20KHz的宽带信号,并保持高灵敏度确实有难度。目前,晚辈用单个磁棒接匹配放大,低噪很低。天线带宽却只有3kHz左右(3db带宽)。若天线降低有载Q,则天线效率极大降低,极度降低灵敏度。目前可考虑的方法有参差调谐,然后合路到一块,但是,遇到两个问题:1,若在同一根磁棒上参差调谐,互感影响太大,很难调谐在一个想要的频率。2,如果在不同磁棒上调谐,此频段的合路不会做。。。所以请教各位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A:
选用磁环绕制长波天线试试,注意绕线结构方式。

网友B:
您需要恶补一下天线分集技术。天线分集技术通常包含空间分集与频率分集,您可按这两个分类在网上搜索有关的主题。

印象中罗兰C的带宽没达到20%那么宽啊?展宽调谐带宽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带来的后遗症需要认真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需要恶补一下天线分集技术。天线分集技术通常包含空间分集与频率分集,您可按这两个分类在网上搜索有关的 ...

感谢前辈回答。晚辈采用十字交叉放置两根磁棒,并在同一天线上做4个参差调谐,其实前者就是空间分集,后者为频率分集。只是参差调谐的时候,电感大,互感太大,难以调到合适频率。如果采用四根磁棒,口字摆放,四个磁棒分别调谐,最后合路不会做。以上是在下遇到的问题。对了,罗兰C确实有20KHz以上的带宽,无需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磁环绕制长波天线试试,注意绕线结构方式。

磁环是闭路呀,您确定这个闭路能做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磁环做个配线变压器,把四个天线接收信号汇集一起。罗兰C导航系统不是淘汰很久了么?

这方案也试过,相比单根磁棒上调谐四路是比较好 点,但也不理想,尤其是四路绑在同一磁环时,磁环的互感也是显著的。我见过国外做的此类天线,如图,很好奇如何做到一根棒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是闭路呀,您确定这个闭路能做天线?

答案是肯定的,不要把思维限制在 ‘闭路’ 范畴。

网友D:
根本不须考虑那么多。 成品的接收机我解剖过多个,天线回路无需这么讲究。  十字型磁性天线适应的接收场合,根本无条件考虑天线带宽。只要在后续电路做好滤波就可以来了。

   设计完善的接收机一般是硬限幅接收机,天线信号放大一级后,经带通滤波器后,直接用4069 反相器做线性放大即可得到数字信号。无需AD变换器,也不用考虑AGC  ,只要数学功底好,后边的电路用微处理机即可。
这都是80年代日本 YAMAHA  等公司的成熟技术,美国雷声等公司生产的产品基本是日本代工的。

在山东东部,使用一根200毫米磁棒,涤纶电容谐振,q 值约40,经三级放大,可完美接收浦城的BPL  信号,当然南朝鲜的 9930毫秒信号因距离更近,当然也无问题。

网友:
顺便科普一下,美国、欧洲、日本、澳洲的罗兰信号已经于2010年关闭。 南朝鲜情况特殊,因为有人故意干扰GPS , 民航和军用定位都不再可靠,为了防干扰,南朝鲜的罗兰导航台没有关闭。而且要招标升级为200KH 信号系统。

  陕西浦城的BPL  信号无法覆盖新疆和西藏,国家已经批准在新疆伽师县和青海、西藏增设BPL  发射台,保证提供与卫星导航独立的 时间和定位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不须考虑那么多。 成品的接收机我解剖过多个,天线回路无需这么讲究。  十字型磁性天线适应的接收场合 ...

感谢前辈指点,不过晚辈还有一事不明。按照您所说的,无需考虑带宽的话,是否意味着微处理机要做必要的信号处理,以改善天线带宽不足带来的波形失真的影响?如图为未加信号处理的3khz带宽收到的失真波形,如此失真,将影响周期定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科普!这下又多了产业,长波导航器,卖给一亿自驾游的司机,这下做中周,磁棒磁环的机会来了

这玩意用起来不如北斗GPS导航轻巧方便,只是防互爆卫星的后手。

网友D:
这是5月7日在本版的照片,接收回路带宽大于30KH, 没有使用NOTCH   滤波器,信号的信噪比很好。
你的波形显示,有效信号到来前的时刻,噪声也被整形了,明显失真过大。 磁棒天线的电感一般为1-5MH ,
谐振电容1000p   左右,匝数较多,只能使用单股漆包线了。
我不明白,磁棒天线就是使用云母电容Q 值也难于达到100以上,你的带宽3KH ,  是怎样实现的 。

网友:
成品的十字交叉磁棒不是为了频率分集接收,而是为了接收不同方向的电台。

网友D:
从上边的波形看出,你的接收信号混入了干扰。 很大的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本身的辐射。 即使是使用泰克示波器,也必须花足够的耐心改进其探头和机内电源,降低对外干扰。老式的示波器效果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5月7日在本版的照片,接收回路带宽大于30KH, 没有使用NOTCH   滤波器,信号的信噪比很好。
你的波形显 ...

请问前辈是个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上边的波形看出,你的接收信号混入了干扰。 很大的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本身的辐射。 即使是使用泰克示波器, ...

晚辈再给您多上几张图吧。

网友D:
把天线弄到 室外去,干扰会好些。有很多城市的智能电表系统,使用100千赫的信号做通讯,干扰很大。
先找一台老式模拟示波器看看情况是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5月7日在本版的照片,接收回路带宽大于30KH, 没有使用NOTCH   滤波器,信号的信噪比很好。
你的波形显 ...

您的接受回路带宽大于30Khz是指3dB带宽吗?

网友:
大概值。 不准确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天线弄到 室外去,干扰会好些。有很多城市的智能电表系统,使用100千赫的信号做通讯,干扰很大。
先找 ...

您看,上升沿的峰值多了几个,正常六个半到达最高点。即使在模拟源发射信号的情况下,依然是类似的波形。如下图

网友D:
这个波形后续处理很麻烦。改改电路吧。   BPL  信号发射功率800千瓦,不需要使用模拟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波形后续处理很麻烦。改改电路吧。   BPL  信号发射功率800千瓦,不需要使用模拟信号源。

还望前辈指点迷津,晚辈感觉黔驴技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波形后续处理很麻烦。改改电路吧。   BPL  信号发射功率800千瓦,不需要使用模拟信号源。

有什么推荐的方案吗?恳请前辈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5月7日在本版的照片,接收回路带宽大于30KH, 没有使用NOTCH   滤波器,信号的信噪比很好。
你的波形显 ...

电感与电容的各自的Q值能够达到100,那么合成的有载Q值在50左右,这也意味着带宽可以达到2%。我测了下1000pF及更大容量的云母电容,在100KHz频率下,耐压100V的即可达到300以上。在这个频段上,磁棒电感的Q值通常也能达到100或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上边的波形看出,你的接收信号混入了干扰。 很大的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本身的辐射。 即使是使用泰克示波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