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螺柱滑丝(断裂)怎么解决

楼主(2018-06-09):
如题,是内部的螺柱滑丝了,从外部转螺丝在那空转,不排除螺柱断裂可能。这种情况下怎么拆下来?

网友:
用电钻,先用小号钻头钻一个尽可能深的孔,再逐步增加钻头直径扩孔。

网友:
如果是断了,直接就能拿下来拧了。如果拿不下来。就用楼上的办法吧。

楼主:
感觉应该是内部断裂但螺丝和螺柱结合的比较紧密,所以用螺丝刀拧只会空转也弄不出来。
螺丝在笔记本背面,怎么上电钻?

网友:
用大力吧,大力出奇迹,拔下来,最后再AB胶伺候

网友:
用电转?要打坏的(只有断螺丝才用电转,楼主是螺柱)

螺柱断裂了,一般能感觉,把其它螺丝拆了,也就拆下了

如果滑丝,把好的螺丝先拆了,用手一边抬起被拆件,一边拆螺丝。

网友:
用薄的铁片插入沉头螺丝和沉头窝的缝隙,然后用改锥逆时针拧,一边拧一边撬,如果螺丝滑牙会退出来。要是螺丝桩断了,就不用管他,先用着,要是必须拆的话先拆其他螺丝,开壳后能用东西夹着螺丝桩再拧,比如止血钳之类。取下螺丝桩,再想辙吧

网友:
围观学习 为创新精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