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型号问题

楼主(2018-06-09):
帮忙看下管子的型号

网友:
产品技术参数
Attribute        Value
通道类型        N
最大连续漏极电流        100 A
最大漏源电压        20 V
最大漏源电阻值        5.2 mΩ
最大栅阈值电压        1.1V
最小栅阈值电压        0.5V
最大栅源电压        -12 V、+12 V
封装类型        DPAK (TO-252)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
晶体管配置        单
引脚数目        3
通道模式        增强
类别        功率 MOSFET
最大功率耗散        63 W
长度        6.73mm
尺寸        6.73 x 6.22 x 2.39mm
宽度        6.22mm
晶体管材料        Si
典型接通延迟时间        9.7 ns
最低工作温度        -55 °C
典型栅极电荷@Vgs        48 nC @ 4.5 V
典型输入电容值@Vds        3770 pF@ 10 V
每片芯片元件数目        1
典型关断延迟时间        63 ns
系列        HEXFET
最高工作温度        +150 °C
高度        2.39mm

网友:
很清楚吧,不就252封装的6255吗

网友A:
这东西有”最大连续漏极电流        100 A“??? 注意是”连续“  也太侮辱人们的智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最大连续漏极电流        100 A“??? 注意是”连续“  也太侮辱人们的智商了。

许多贴片元件的标称参数让我惊讶。
不可否认采用新技术各方面有所提升,但也有些离谱。

楼主:
看到了,别人发图在手机上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