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扼流圈会感应交流并影响整机交流声吗?

楼主(2018-06-09):
准备制作一台6P3P单端,不锈钢机架,电源变压器在上面,扼流圈2H300ma放在机内,位置在变压器位置下面。扼流圈还靠近了管座。不知道会不会有干扰声?请大虾指教!

网友:
我自己做的6p3单端和你说的一样,扼流圈和你的位置一样,没有干扰,放心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胆机,最好把所有的变压器都带上”套子“为好。

做过简单的测试,所谓的牛罩除了美观装饰的功能之外对于电磁屏蔽并没有明显的卵用。所以摆位非常重要。

网友B:
有紫铜皮,0.1-0.2的不贵,屏蔽试试,有空我把输出牛,电源牛都搞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上面老师们指点迷津。我疑惑的是:1.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确实要找摆放位置,机内的扼流圈和电源变压器隔了一层0.75mm不锈钢板,有隔离效果吗?要不要找角度或摆位?2.我的扼流圈是电子管仪器上拆的,很大,78*40,铁芯大约50W,2H。靠近管座,它会不会发射干扰信号?3.如有干扰,用0.1的黄铜皮(有弹性的)外包一圈行吗?屏蔽圈要接地吗?关于扼流圈的问题似乎谈论较少,实验报告不多。

网友:
电磁屏蔽要用不导磁的铜,牛罩是为了美观,有铜皮的话包线包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紫铜皮,0.1-0.2的不贵,屏蔽试试,有空我把输出牛,电源牛都搞一下试试

不用试验了,铜铝这种非导磁材料对于50HZ交流声一丁点作用都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