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超外差收音机之(二)中放

楼主(2018-06-10):
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几款硅管电路,看看哪款较为好仿制。主要有环球718,719,蝴蝶757,牡丹942,咏梅747,天坛TTB.因为锗管不好收集而且性能不如现在的硅管,性价比简直无法比。手上有9018,等90XX系列硅管一大把。这些电路各有特点,选择性,灵敏度也不相同。其中牡丹942第一中放用了双调谐中周。
以往,之所以被超外差收音机难住了。主要是手上工具太过于简单对中周完全没有底气。现在淘回来了一些中周,昨天就利用手上的LCR表,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对中周的谐振频率进了观察,结果是喜出望外:原来调准中周是如此简单!
在测中周以前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是这么测的:方法是是基于LC并联回路在谐振时的阻抗极大这一原理实现的。
在被测中周谐振频率与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频率不一致时,被测Lc回路对删试信号呈现较低的阻抗,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幅度较大。用无感起子慢慢调整被测中周磁心;改变其线圈的电感量,被测中周的谐振频率fo也随着改变。当fo与信号发生器输出的频率接近时,被测中周对该频率信号呈现较大的阻抗,输入到示波器的信号受到较大衰减,因此,所显示的波形幅度将降低。当fo与测试频率一致时,被测中周呈现的阻抗最大,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幅度最小。此时中周磁心所处位置即为准确位置。
这种方法是把LC回路串在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之间,要是调准了,波形幅度最底、我改变了一下,把LC并在它们之间。如果要是调准了,波形将是最大值时。想到就开始动手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波形发生器利害,频率无极可调,精度高,显示直观。先分调到300,400,500,600KHZ,其中400,500KHZ时波峰最高,先确定400KHZ,再调十位数值为60时峰值最高,再调到个位数值为8时波峰最高。那么就确定了中周预调值为468KHZ,这与网店老板所描述已基本调准的说法相符。其实还可以向下百HZ甚至更准确的精调,但是通频带有465+-10KHZ再调已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低放干完,现在又中放了。支持!

网友:
        中放还是用中周变压器比较好,晶体振荡器通频带太窄,用双调谐中周更好。

网友A:
做牡丹942比较好,工作电压6V,如嫌双调谐改做海燕B411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牡丹942比较好,工作电压6V,如嫌双调谐改做海燕B411也不错

谢谢,看到牡丹942的各项指标好高,心动

网友B:
建议弄超动态收音机的中放,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弄超动态收音机的中放,效果不错

谢谢爱木康老师的建议。由于自已基础不牢,对这个电路我是真心没有底。这个电路中周、振荡线圈还有转换开关也多。线路都看得我眼花缭乱,各种参数以及的绕制工艺都不曾接触过。看着都晕晕的。要么精简到只有中波一个波段,要么还是从简到繁,从基础的电路做起,从易到难的过程中慢慢摸学习和摸索。

网友:
值得参考的,对调整中周有新的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原本就是中频频率带通组件。
楼主只是拿象牙筷子捅了一下藕芯。

以前连竹棍都没有,只知道耦芯是有孔的。但是并不知道有几个孔,也不知孔有多大,现在起码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