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万用表背光

楼主(2018-06-10):
准备换一个万用表,但是听说背光太费电,就把以前网购时顺带购买的恒流板(散件自己焊接)拿出来,取下电位器,用可调电阻实验在一节锂电池供电范围内的电流。上次看帖说8毫安就可以,这次就按照这个标准做。等表拿回来再装机实验。

手机发帖,倒序手法

网友:
谢谢分享

1、这个恒流板TB上有买吗?
2、调到8mA输出时,这板输入总电流?
如果合适,解决我那反色屏的不爽(亮度不恒定)

网友A:
改好效果什么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好效果什么样?期待

表估计得下周到,现在还没发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估计得下周到,现在还没发货呢

哦,我的17b也想改一下

网友B:
改完就是电池不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完就是电池不抗用了

看不懂你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套件地址能否pm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好效果什么样?期待

效果如图,供电电压从2.8--4.2V,亮度无变化。室内正常使用,室外阳光下那就算了,反正表多的是

网友(2018-10-12):
扯了半天,没看到你弄出个改装好的效果图

网友:
楼主主题没明确,到底改那个表,看了半天,帮着梳理一下:

一,改ZT-X表的背光,原先该表背光是电池经过10欧姆电阻直接背光的,有几个问题,随电池压降,背光亮度降低,二是新电池耗电大,达到28毫安,且该表使用时候,背光必须常亮。所以改恒流背光。

二。那福禄克测量发光管,只是用于调整恒流板,发光管只是为了调整用,并不是安装发光管。福禄克15也只是用于调整恒流板测量用表。

实际上楼主这么改能效果好一点,但是恒流板实际上是升压恒流,会有所干扰。群友更好的办法是直接串电阻接入MCU内部4。2V升压引出脚。实验当中,我串接240欧姆蛮好,用新电池总电流控制到13。5毫安

楼主另外一个要表达的意思是:这块升压恒流板很好,可以用于别的无背光表的改造

网友(2020-11-17):
L cd背光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