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下雨在家研究目黑2560B的使用,收音机突发奇怪的现象,请求各位老师帮助,谢谢

楼主(2018-06-10):
    今日下雨在家研究目黑2560B高频信号发生器的使用,准备把收音机重新校准一下,突发奇怪的现象,收音机(中波)勉强调试好可收台了,同晶体管收音机收台一样,本地七个台全部OK

正在播放的收音机突然无声,旋转空连基本无反应;
频率计测量本振停振;测量6A2第六脚电压为46V(之前正常收台为75V),中波短波均为46V;
但完全断开(波段开关在第三档即无接入本振线圈)中波短波本振线圈时,6A2第六脚电压为两百多伏特,接近屏压,

更换三只6A2无果(我另有一台正常机),

电路为红灯711标准电路取消了拾音,请问各位老师,该如何判断故障。

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
按照收音机无声故障按顺序检查,本论坛有详细文章可读。
一般情形可以先查喇叭,检查低放,然后,逐级往前检查。
以你另有一台正常机器,比对检查实在很容易。
祝早日排除故障,也请记得来这里谈谈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按照收音机无声故障按顺序检查,本论坛有详细文章可读。
一般情形可以先查喇叭,检查低放,然后, ...

非常感谢。

功放,低放,中放,均无问题,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注入信号试过,能听到声音的。

网友B:
看一下第一中周,信号从6A2屏极注入。下面内容不是毛瑞年的《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书中的。
变频级
    变频级的常见故障是不收音、收台少、杂音等。
    首先看这级的屏压和帘栅压正常与否。屏压一般在180~230伏之间,帘栅压在70~90伏之间。如无屏压,检查一下是否中周初级线圈断;本级帘栅极一般和中放管的帘栅极合用一个降压电阻,帘栅
无电压有两种情况,一是降压电阻断,二是旁路电容击穿,后一种情况会使降压电阻发烫。这一级如果管子的帘栅压高(120~150伏),可把中放管拔掉,这时如果帘栅压和屏压升到一样高,证明此级
管子不工作,可换好管子试验。如管子是好的,可测其阴极电压。一般阴极是无电压的,如果有较高正电压,说明阴极电路有开路之处。如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振荡线圈断路等,这时振荡栅也将有较高
正电压。如果阴极无电压,管子工作正常,可再测其振荡栅有无-3~-5伏电压,如有则证明本机振荡在工作,无负压则证明本机振荡不工作。用天线尾线磨擦底板,或用起子碰触双连电容器振荡连的定
片,扬声器有“哗哗”的杂音,则证明本机振荡在工作,如无则不振荡。
    如果本振不起振,其原因可能有双连电容器碰片、振荡补偿电容器连片、垫整电容器漏电、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振荡线圈开路、栅漏电阻断等原因,可用电表测出来。
    管子衰老或振荡栅100P交连电容器接触不良,易出现从低端往高端找台时,900千赫以下电台收不到,能收900千赫以上电台,而从高端往低端找台则都能收到。
    下面介绍一种修理方法。当双连电容器的动片、定片有短路,可用欧姆表量出,转动双连到碰片位置,用小刀将磁片处拨开。但当双连的动、定片间夹有脏东西,使动、定片似短路非短路的情况用
表测量不准位置。此时可把双连的定片接线焊下来,用220伏市电串连100瓦灯泡,夹住双连定片及底板(见图10),来回旋转双连,可把轻微碰片处烧开;严重碰片处可出现电火花,然后断开电源用小
刀把碰片处拨开,直到来回旋动无碰片处为止,然后恢复原来接线。进行这项修理工作要特别小心,要脚蹬绝缘板,一只手操作,机器任何部分不要接地。
〖图片〗宽343×高290
    天线电路也要很好检查,用表测量天线线圈初、次级通不通,双连是否碰片,天线补偿电容器是否漏电,双连接地好不好,波段开关好不好。不过测量时有的零件须从电路上断开才好测量,如补偿
电容器、双连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第一中周,信号从6A2屏极注入。下面内容不是毛瑞年的《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书中的。
变频级
     ...

谢谢于海旺老师、天风雪雨老师

首先,这部机先前是可以收台的DIY机(未乱调过)。各级电压在正常范围(以红灯711技术图纸提示的电压),也就本振电压幅度略低一点点。

今天上午打算用高频信号发生器进一步校准时,突然发生收台中断。。。。

于是测量6A2帘栅极(第6脚)电压为46V,之前也有测量过是75V。同时频率计测量本振已经停振了(全频段范围停振)。

现在能确定的是:

1、空连无碰片,用的是新空连,万用表重新反复测量过。整机所有的各类电容均为全新品,小容量电容简单的用用万用表测量过无漏电,电解用的是新品电解。

2、6A2帘栅极是独立供电的,30K降压电阻阻值正常(我也换过这个电阻),旁路电容无问题,因为断开旁路电容问题依然在(电压依然是46V)。

3、高频信号发生器调制465K信号里面含有1k音频信号,注入在6A2第7脚,扬声器可以正常听到1K音频声音,“嘟”声长叫~~由此判断中频及后面的各级均正常,再一个,之前收台也是正常的。。。6A2也更换过。。。。

4、6A2屏极(第5脚)电压219V,阴极对地电阻几乎时通的。

我觉得故障原因还是因为6A2帘栅极电压过低而导致停振。。。。。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C:
帘栅极电压太低了,是不是你拨弄零件把什么地方搞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帘栅极电压太低了,是不是你拨弄零件把什么地方搞短路?

电真空老师,我没有有意拨动什么,如果不小心碰到的,我实在想不出来是碰到那里了~~

6A2拔掉后,第6脚电压就接近于屏压了~

网友(2019-09-25):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第一中周,信号从6A2屏极注入。下面内容不是毛瑞年的《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书中的。
变频级
     ...

哇,版主水平好高啊

网友:
1、再换一下6A2 看看——几十年的存货很难说。

2、转动波段开关几十次试试。

网友:
不是帘栅极电压过低而导致停振
而是停振导致帘栅极电压变低!!!!——正常振荡时,第一栅栅压是负压,帘栅流较小。
请检查管座2、3脚是否连通。
请测量R2(22K)上的电压,检查22K是否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