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台式电脑不进系统了

楼主(2018-06-10):
有两三年没用了,电池没电了,我换了个主板电池还是不行,一开机就显示一排字母,怎么弄呢?求指点

网友A:
进COMS看硬盘了吗?还是启动设置不对。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既然长时间没用,估计也没啥有用的东西了,直接格式化,重装系统,还是说硬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COMS看硬盘了吗?还是启动设置不对。

COMS里也看不到,我摆弄不了拿给专门修电脑的去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本身是搞翻译的。

不知道如何设置,项目太多,反复试过了没用,找专业人士解决了。

网友:
接触不良,找不到硬盘了。

网友C:
引导问题?以前也遇到过。没有数据的话重装,有数据试试进PE备份然后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设置的事情。
有可能是你长期不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

就是BIOS设置不对,认不到硬盘,主板电池没电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导问题?以前也遇到过。没有数据的话重装,有数据试试进PE备份然后重装

主要全是英文,也不知道怎么设置,还是以前的老主板容易弄,修电脑的一会功夫就搞好了。

网友:
没有可用的引导驱动器,大概意思就是有系统盘的硬盘找不到了,可以换个硬盘或者U盘引导PE看看能不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池没电引起的?

可你一开始说换了电池也没用

没电了之后BIOS复位清零了,重新安上电池要重新设置,听修电脑的说要把几个地方都设置一下才能认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