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电源还有什么用

楼主(2018-06-10):
电源是电信室外机柜上拆回来的

楼主:
能不能改可调

网友A:
工业级大功率电源,质量应该还行。
单电压运用范围有限。能改可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处很多,可以带多个AP。

做幻想电源也行。

幻想电源就算了,这个我想弄可调味感觉 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级大功率电源,质量应该还行。
单电压运用范围有限。能改可调就好了。

质量很好,就是这电压不知道 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用电源,不需改动,直接买一个降压模块可以无极调压。

降压可调电压电流吗?给个地址购买

网友D:
改电压可调应该很简单,如果 是改调低电压,很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电压可调应该很简单,如果 是改调低电压,很好改。

有DC-DC方案,只是电流怎么搞,网上的电流都 很小,这台电器电流应该能上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DC-DC方案,只是电流怎么搞,网上的电流都 很小,这台电器电流应该能上多少

看看它原来有标注电流吗,应该差不多大小,不能太大了,不然会有整流管受不住的。

网友:
可能AC220/DC48双输入,53.5/5V双输出,手里有个和这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