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w40 收音机故障请教

楼主(2018-06-10):
收了台sw40  声音调节失效 电位器调大调小声音不变 换了电位器还是一样  频率只能下降 ,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转动频率钮  都一样 换了新的频率开关还是一样 没有招了 这里大神多,求指导。索尼收音机该不会这么差吧。

楼主:
还没有修好  请老师指点

网友:
有主控IC不,控制电路坏了

网友:
你换的电位器是原装的吗  这个机器的电位器特殊 买不到  网上买的换上不好用  有窍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