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炉不通电,有两个电阻烧了。

楼主(2018-06-10):
老婆单位泡茶的电磁炉坏了,捡回来试试修理(懂一点点),打开看,保险管好的,电阻烧了两个,如图,不知道这两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烧糊了,看不出阻值,大家给看看是多少的,同时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图片上传不了明天试试看

网友A:
二三十块钱,万能的淘宝买一块电路板换上就OK了,修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懂一点点的话,建议不修,安全第一。

谢谢提醒,我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三十块钱,万能的淘宝买一块电路板换上就OK了,修它干嘛。

呵呵!手痒痒的

网友C:
保险烧了,首先考虑场馆挂了,电阻有可能是启动电阻挂了

楼主:
我是不是不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D:
淘宝看看同样的线路板上电阻的阻值就可以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看看同样的线路板上电阻的阻值就可以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烧了,首先考虑场馆挂了,电阻有可能是启动电阻挂了

我倒感觉是漏极对地电阻烧了。阻值不到1欧的那个。

这个电阻烧,场管肯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