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漏电保护开关为啥不跳闸?

楼主(2018-06-10):
无意间发现某处的电路如下:
电路原来是三相的,改为220V使用。原来的师傅可能怕线路压力大,将两路火线都通过一个漏电开关分别接到两个插座上,零线没过开关,直接接插座。负载是纯电阻的加热管,一个2000W,一个2500W。
两个负载都能用但一般不同时使用,实测电流分别为AC 9A和11A。
问题是,不管单接还是一起接负载,流过漏电保护空气开关的两个端子的电流都不一样,差别还挺大,可是并没有保护动作啊。
按了保护开关的测试按钮,可以正常跳闸,说明开关是好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漏电保护器是220伏的,接380上内部电路烧掉了!

网友:
没有零线怎么跳闸?这种接法是哪个电工干了,赶快开除了吧。
标准就应该接2个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
如果是纯3相漏电开关,请接上完全的3相电源!你一用电它自己掉闸!

网友:
剩余电流断路器当做闸刀用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漏电断路器灵敏度不够,应该是其质量问题。按原理是一通电就应该跳闸的,这样接是不能用的。

网友:
应该是烧了内部电路,还有看看这个漏电保护开关是不是假的。

网友:
这样接线 电工师傅可以卷铺盖回家了。。。。。。

网友:
请到这个水平的电工,得看看那个开关是不是假的,怎么试都好使,就是不管漏电。

网友:
接线错误,哪来保护?无。。。。。。。。

网友:
这个电工犯规, 他的接法是不会漏保的,只能过载保护。

电工犯规,用漏保当过载断路器用。

这个接法,不是外行而是内行犯规

网友:
这样的接法真是无语了,漏电保护器进线必须一火一零,负载接保护器两输出端。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这种假的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
向高人学习。向坛友学习。

网友B:
这样接出了事故有官饭吃

网友:
220v漏电保护器进线必须一火一零,负载接保护器两输出端。

网友:
漏电开关里面有剩余电流互感器,流入和流出的电流不等,这个接法应该跳闸的。

网友(2018-07-26):
3相的漏电开关只能用3相电上!不能用在220伏电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出了事故有官饭吃

干这事的人“想当然“出发点,出事了还拖“老板”垫背

网友:
开关是不是坏掉了。这样接,按说是合不上闸的

网友:
漏电测试还是正常的,奇怪。
火2火3被从互感线圈中取出了,不然合不上闸。
如果是3P漏保火1接口可以接零线的。

网友:
三相四极漏电开关,漏电保护控制部分的取电是一火一零,你零线不接就没有工作电源,怎么会跳呢?

网友:
只能短路保护  不能漏电保护  漏电保护电路烧了    其实变成双刀空开

网友:
拆开用就没有 漏电保护了

网友C:
工地烧电焊临时用2相380v把保护电路拆掉   单相装回去用

网友:
一个小电路控制装置  控制这个里面

网友:
上个月我们这里小工被电打死了  漏保开关不跳   看了哦  害得我1个星期搞电维修  都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地烧电焊临时用2相380v把保护电路拆掉   单相装回去用

你这个就可以当1P+N用,不要拆开。

网友:
应该是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这种假的漏电保护开关。

师傅是不是也在百度电工吧?我记得有位创新才有前途师傅专讲漏电故障处理的。

网友:
按照楼主的描述,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就是8楼、14楼师傅讲的那样,漏电保护是假的,实验按钮直接连接电磁脱扣器,按下实验按钮,脱扣器得电,开关跳开。而这样接线,还能维持合闸运行,这就解释了楼主说的怪现象。
        目前市面上,假冒的漏电保护器产品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主要是贪便宜和不法商贩谋取利益造成。本地五金机电市场,正泰 DZ47LE 2P  25A漏电保护器,发货价都30元+,一般五金行卖40-50元左右;而假冒的DZ47LE 漏电保护器,进价也就10元,却能卖到30~40元。DZL18-20,德力西的发货价就在22~25元之间,卖35元左右。假冒的DZL18,发货价6~8元,也能卖到20多。老百姓不懂得分辨,上当也是必然。但作为内行人的电工如果故意知假买假,那就是等同于在杀人。更何况他这种接线本身就是要出事的前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这种假的漏电保护开关。

这种劣质的DZL18漏电,多见于廉价的绕线盘上(又称移动式配电盘,俗称线轴)。
       这东西按照翌阳版主的说法,坑爹的地方在于,有漏电保护,按检测还好使,于是放心的去摸电,结果被坑了。

网友:
估计两根火线是并联的,所以没跳,

网友:
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
接法不对。不可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