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子里的大大们指点一下这个无极调速开关怎么接的

楼主(2018-06-11):
前几天给我的  博世20电锤TB买了一个无极调速开关,但是买来一看 上面只有两个接线柱。一般我手上26电锤里面的调速开关都是 4个接线柱的。两进两出的,但是这个开关实在是看上去别扭,你说只管火线不管零线。单边出入的话,两个接线柱之间用万用表测量根本不通。按钮按与不按都不影响之间的电阻,电压。  永远保持在 电阻无限大,而电压=0 的状态。就是说根本通不了。

而别的地方再没有接线柱了。各位老师傅有没有这个的经验。麻烦指点一下电锤口是如何接电源线的。先谢谢啦。型号是FA2-6/1BE

网友:
和调光台灯一样的原理

网友A:
这个网上找找看,应该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上找找看,应该有的吧?

就是因为网上找不到啊

网友B:
问卖家啊,肯定知道

网友:
先接个灯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卖家啊,肯定知道

这个是 非常奇怪的事情,TB 上所有出售这个的卖家,通通回答不知道,对于接线一问三不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 非常奇怪的事情,TB 上所有出售这个的卖家,通通回答不知道,对于接线一问三不知

一根线直联,还有一根线把开关串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零线直联,火线接开关串进去试试

楼主:
呵呵呵,不是你这个版本啊。。。。

网友:
这种开关都是可控硅调速的,直接测量电阻是不行的,你可以先串个灯泡测试一下

网友:
串起来就行,另一线直接接上。。

网友:
淘宝上找一家一样的问问老板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