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陶瓷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8-06-11):
收音机中常见用陶瓷滤波器作为中频滤波,分2脚和3脚,想买一些作实验用,但看到店铺里的商品介绍,分:陶瓷滤波器、陶瓷晶振、陶瓷鉴频器,有点糊涂了,这三者区别是什么?可以互相换用吗?

网友:
关注一下,最近在做FM

网友:
看名称作用就不同,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
借助仪器实验一下较好。作为滤波器,需要考虑的一些参数有谐振曲线、带宽、插入损耗等等,如果实验证明其中一只能满足要求那就是楼主需要的了。

不过,类似的器件不难找到资料、包括厂家给出的数据,仔细去理解他们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扫频仪扫一下,就能看出里面是什么东东

网友A:
我以为,区别就是,晶振带宽极窄。滤波器带宽符合if要求,鉴频器if为中心,是在斜坡的中间

网友:
if是什么指标?

楼主:
明白了,作为收音机中频滤波器,必须选滤波器,以保证一定的带宽来保证音质,而对于振荡器等需要晶振(实际应该叫陶振),使谐振点足够窄。鉴频器就不说了,专用于鉴频。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作为收音机中频滤波器,必须选滤波器,以保证一定的带宽来保证音质,而对于振荡器等需要晶振(实 ...

晶振一般为石英振子;
陶瓷振荡器为压电陶瓷振子,因性能不如晶振,很少用了。
陶瓷滤波器具有免调特性,但频带窄,不如中周,高级机不用。

网友B:
三脚那个是陶瓷滤波器,相应的通带带宽和端口阻抗看具体型号的Datasheet,两脚那个是石英晶体用作振荡器或者鉴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脚那个是陶瓷滤波器,相应的通带带宽和端口阻抗看具体型号的Datasheet,两脚那个是石英晶体用作振荡器或 ...

举个例子,如这个DBL1019的收音机高频头中,就用了2种这种原件,下面那个3脚的是陶瓷滤波器,这个是肯定的,上面还有个2脚的起什么作用呢?使用哪一种合适呢?是用滤波器还是振子?看内部图,15脚内部是信号指示的,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区别就是,晶振带宽极窄。滤波器带宽符合if要求,鉴频器if为中心,是在斜坡的中间

也请老师看看上面那个图如何选择这个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请老师看看上面那个图如何选择这个元件?

我感觉:上面那个是鉴频器,下面那个是滤波器;都选择455khz就行。您也可以参考其他电路,鉴频器455khz制作的时候,455khz正好对准鉴频器曲线的中间位置。滤波器是中心频率对准455khz。两边都有适当的带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如这个DBL1019的收音机高频头中,就用了2种这种原件,下面那个3脚的是陶瓷滤波器,这个是肯 ...

就是一个普通的振子,找一个450KHz的就可以替代,小日本的收音机里边比较多。

网友A:
看不懂15脚,我猜如果是电平指示放大器的发射极的话,上面那个就是两端陶瓷滤波器,相当于旁路电容,但是他有选择性放大455khz或450khz如图。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15脚,我猜如果是电平指示放大器的发射极的话,上面那个就是两端陶瓷滤波器,相当于旁路电容,但是他 ...

经多方查询资料,以及对照类似高频头的资料介绍:上面那个2脚的是窄带滤波器,决定了带宽,如改为电容,可进一步拓宽带宽。下面那个是宽带滤波器,具有双峰特性,类似于双调谐中周。手上正好有这个高频头,拆下来用扫频仪扫了下,三脚的还真是两个谐振峰,通频带较宽,2脚的就1个峰,通频带较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多方查询资料,以及对照类似高频头的资料介绍:上面那个2脚的是窄带滤波器,决定了带宽,如改为电容,可 ...

这就对了,上面那个,就是相当于原来有些老收音机里面的2L465,好像;

是并联到中放三极管的发射极电阻上,提高选择性的。

下面那个不该出现2个谐振峰啊,应是带通滤波器;敢问,您是怎么测量的?连接照片来一张?什么扫频仪?高阻探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上面那个,就是相当于原来有些老收音机里面的2L465,好像;

是并联到中放三极管的发射极电 ...

用自制亮点扫频仪扫一个通讯用陶瓷滤波器,型号为PFB455JR,输入串3k电阻,输出并3k电阻作阻抗匹配,出现类似双调谐中周的双峰特性,中心频率455KHz,买了6个,2个频率正确,3个偏高一点,1个偏低一点,是日本村田的牌子。以前买的其它品牌都是单峰,包括国产的和村田黄色的那种,都是单峰。看来陶瓷滤波器里面学问很多。另外买的SFB455B扫出来是462KHz,并不是455KHz,后来查资料证明,455A才是455KHz,455B就是462KHz,大家以后买陶瓷滤波器请注意后面的后缀,不要被前面数字迷惑。

楼主:
相关参考资料和测试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自制亮点扫频仪扫一个通讯用陶瓷滤波器,型号为PFB455JR,输入串3k电阻,输出并3k电阻作阻抗匹配,出现 ...

看来不要中周了,—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