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常用IC图

楼主(2018-06-11):
这图很好,把常见的做了分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看不清。

再看看。。。。。

网友B:
前端都是比较高级的收音芯片(LA1235、HA12016、LA3381,后面会接2822这样的功放块?TA2003、TA8122这些接2822比较合适

网友:
图挺形象,不错的资料。就是型号少了点,比如FM不带鉴频的中放,就有好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端都是比较高级的收音芯片(LA1235、HA12016、LA3381,后面会接2822这样的功放块?TA2003、TA8122这些 ...

是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