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显示求助

楼主(2018-06-11):
HAMEG HM303-6示波器有段时间不用了,
现在开机就显示一个点,无法显示水平线,
输入本机测试信号能显示竖线,
调节电压选择档位竖线有变化,
两个通道故障都一样,
请问各位此故障该怎么维修?

网友:
主时基旋钮下有个X-Y开关好象是压下去了,把这个开关弹起来再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选择在外部触发了?

网友A:
你这个是输入选成X-Y档了,切成通道1或者通道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输入选成X-Y档了,切成通道1或者通道2就可以了。

确认了不是操作造成的问题。

网友:
X轴没有了,看看能不能左右移动,移不了的话…………

网友:
那就只有找电路图,检查扫描电路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
我有一台也这样了,差不多的故障,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