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2.4G干扰电脑有源音箱?

楼主(2018-06-11):
路由器和音箱功放IC的距离是10cm,音箱发出“噗噗噗”的声音,除了把路由器离音箱远一点,还有没有其它方法?我在音箱功放IC输入脚和地之间并了一个100P的电容,效果不明显。

网友:
这个很难消除,还有无线网卡对音响也有,该死的高频信号闯得祸,它把这个信号一级又一级中放大了。

网友:
路由器拿远点不久行了,非要把路由器放到电脑后面。

网友:
把路由器拿远点不就行了么,有那么复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