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收音机肯定比晶体管收音机性能好吗?

楼主(2018-06-11):
diy集成电路收音机是不是比分离元件收音机容易组装成功?我的一个有调频,中短波的收音机用的是7335,7640,2822M,效果很好。

网友A:
这要看对指标的需求。集成电路往往适合一般比较通用的指标性能,若是需要强化其中某个或某几个指标的话,集成电路就显得捉襟见肘,而分立件的设计多半能达到所需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不对题啊。
是否容易组装成功取决于集成电路的外围的复杂程度吧,有的甚至比简单的分立元件复杂。

都是问的问题,分立元件组装成功后是不是还是没有集成电路的产品收音机性能好。

网友:
对大部分diyer说,集成一定比分立好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和调试情况。
一个很傻的问题,就像问白猪肉好吃还是黑猪肉好吃,两种可能性都有。

网友:
我感觉还是分立件收音机的性能好;

网友:
具体分析,高频/中频一般还是分离件的好。不过FM立体声解码,目前还是IC的好

网友:
分立元件一致性不如芯片,调试复杂,干扰要多一点

网友:
分立必须要有专业仪器,不然性能免谈。集成电路只组装好,指标有保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问的问题,分立元件组装成功后是不是还是没有集成电路的产品收音机性能好。

看设计,看材料,看工艺。
无定论。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回复指点。谢谢。

网友:
分立好,按电路性能要求设计,但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对指标的需求。集成电路往往适合一般比较通用的指标性能,若是需要强化其中某个或某几个指标的话,集 ...

哦,是这样的,原来以为从单管,2管,3管,4管,一直到7管,8管,再到集成电路,是性能由低到高,逐渐发展的。

网友C:
各有优缺点吧。

集成电路一致性好,生产调试方便。

但是集成电路也有不足之处,就是集成电路一旦选定,基本的框框就定了,电路性能想通过外围很难改变。

一个明显的例子,前几年烂大街的CAX1191已经其兼容派生产品,做出来的收音机,FM还马马虎虎,AM就差强人意了,底噪沙沙声大的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AM的灵敏度和效果与传统的六管机,七管机完全不能相比。

网友:
都能做出好机子,集成电路的是方向。

网友D:
早期元器件质量稳定性都“差”在生产,自己安装都需要调试晶体管的工作点。整机调试点多。集成电路的开发是建立在分列元件基础上的,元器件的小型化,小型元器件的质量比传统色元器件要提高很多,在线路设计上增加稳定电路,一系列的改进比分列元件的电路质量可靠性要高得多。许多集成电路的收音机都是免调试的。市面上的集成电路收音机都是用于普通大众一般收听所需。对收音机爱好者,和专业爱好者来说这些普及型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的性能就不能满足了。结论集成电路优于分列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有优缺点吧。

集成电路一致性好,生产调试方便。

谢谢朋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元器件质量稳定性都“差”在生产,自己安装都需要调试晶体管的工作点。整机调试点多。集成电路的开发是 ...

谢谢回帖指教,现在可能没有分立元件生产的收音机了。

网友E:
只要设计的精良,用上好材料,都可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F:
如果是专业高手,又有专业设备和调试工具,可能一半一半吧。如果是业余水平,又想简单并追求好的效果话,集成明显胜出。我一个菜鸟,组装了CD9088+2822和TA2003+LM386两台收音机,制作调试非常简单,灵敏度选择性音质都是以前装过的分立件无法比的。

网友G:
分离元件的收音机若用优质元器件调试好的话噪音远小于集成电路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设计的精良,用上好材料,都可达到很好的效果,。

谢谢朋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离元件的收音机若用优质元器件调试好的话噪音远小于集成电路的收音机。

哦,集成电路噪声大。

网友:
集成电路里面不是集成的晶体管和一下简单的阻容件吗。应该说一致性比较好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指教,现在可能没有分立元件生产的收音机了。

生产是不可能了,除非怀旧,德胜2P3机器也是外壳复旧机芯集成电路,现在只是爱好者自己玩玩,在用老的元器件制作收音机,精工细作,也只能相对那时期的一般机器比。或则现在一些普通机器比有有优势。因为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集成电路占优势,否则北斗卫星也要用分列元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产是不可能了,除非怀旧,德胜2P3机器也是外壳复旧机芯集成电路,现在只是爱好者自己玩玩,在用老的元 ...

高见,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产是不可能了,除非怀旧,德胜2P3机器也是外壳复旧机芯集成电路,现在只是爱好者自己玩玩,在用老的元 ...

还是前辈有说服力, 前辈好像是上无三厂的老员工。

网友:
大规模集成电路性能和价格的优势是毋容置疑的,分立式已经过去玩玩怀旧而已

网友:
绝大多数情况下,分离元件收音机都优于集成电路的。

网友:
集成电路收音机造价低,调试容易,各项指标都能做到远高于分立元件收音机,一只晶体管的材料就能集成上千只晶体管,短线连接在纳米级。只不过用在民用收音机的芯片,性能指标厂家设置的很低,使得一台收音机的价格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好几台,现在高级汽车上的收音机若用分立元件达到他的性能指标是困难的,我们大多关心灵敏度,厂家现在关心的不是提高灵敏度,是造价,现在的收音机大多都是一只很短的磁棒,很细的线圈可看出Q值很低,是对只收本地的强台设计的,接收效果赶不上以前的分立元件的水平,不是集成电路自身的问题。一只集成电路的性能指标我们无法改变它,因没有我们调试的地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专业高手,又有专业设备和调试工具,可能一半一半吧。如果是业余水平,又想简单并追求好的效果话,集 ...

请教个问题:

我的CD2003收音机,FM鉴频滤波器时,强台音质很好,弱台噪声很大。但是datasheet上说,不用中周的。当我更换成中周,串联1opf电容后,声音很好,弱台也很好,几乎没有噪声了。就是输出声音小了些。

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也有分立和集成混合的电路, 高放,混频本振都用场管实现,中频以后电路用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个问题:

我的CD2003收音机,FM鉴频滤波器时,强台音质很好,弱台噪声很大。但是datasheet上说, ...

无台噪音大吗?

网友:
不大,比袖珍收音机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