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汽车加冷媒

楼主(2018-06-11):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感觉空调越来越不够冷。以前开修理部时还给别人加冷媒,现在给自己加反而觉得心里没底了。
1.冰箱的冷媒在2011年的雪佛兰上可以用吗?
2.压力加到多少合适?
3,其他注意事项。

网友:
去修理部让人加你看一次就会了

网友A:
关键是R134A 冷剂必须是纯正134A  修冰箱用的几块钱的134很多都是134替代物   用在车上 制冷效果不是很好的。   以前发过一个帖子, 可以移步参考一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181635&extra=

网友:
这个还是去修理厂吧

网友B:
修过几年家用空调的我,自己的老车空调不启动。直接给压缩机控制线加12V时可以启动,但是不制冷。抽真空,关上真空泵,就没有真空了。不敢加制冷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几年家用空调的我,自己的老车空调不启动。直接给压缩机控制线加12V时可以启动,但是不制冷。抽真空, ...

汽车空调有 高低压保护,   没有制冷剂了 压力不足  压缩机不会运转的 避免压缩机空转拉缸。只有 添加制冷剂 压力有了以后压缩机才启动。

网友B:
关上真空泵,就没有真空了,加了制冷剂估计最多一天就漏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上真空泵,就没有真空了,加了制冷剂估计最多一天就漏完了。

是不是要先加压捡漏,处理好漏点,再抽空加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R134A 冷剂必须是纯正134A  修冰箱用的几块钱的134很多都是134替代物   用在车上 制冷效果不是很 ...

网上找冷媒,价差很大,鱼龙混杂,不知选哪个好,能不能给推荐个商铺或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冷媒,价差很大,鱼龙混杂,不知选哪个好,能不能给推荐个商铺或品牌。

   两个牌子,  西安中化的 金冷,   浙江巨化   别的 再牛逼我都不太信,     啥国际大牌  10 有9都是这两个企业供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牌子,  西安中化的 金冷,   浙江巨化   别的 再牛逼我都不太信,     啥国际大牌  10  ...

我这个车好像只有一个加液接口,还在细管上,细管不是高压管吗,请教怎么补加雪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车好像只有一个加液接口,还在细管上,细管不是高压管吗,请教怎么补加雪种。

  顺着压缩机的的大管找 肯定有,   只有高压 管加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几年家用空调的我,自己的老车空调不启动。直接给压缩机控制线加12V时可以启动,但是不制冷。抽真空, ...

漏点会带出一些油,附近都是很明显的油污,换掉坏管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牌子,  西安中化的 金冷,   浙江巨化   别的 再牛逼我都不太信,     啥国际大牌  10  ...

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压缩机的的大管找 肯定有,   只有高压 管加不进去。

在机仓里仔细查找了一遍,大管从压缩机出来就进驾驶室了,中间没有加液口。
小管从压缩机出来进冷凝器,然后进驾驶室,这个加液口就在冷凝器和蒸发器之间。
除非驾驶室里面还有加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机仓里仔细查找了一遍,大管从压缩机出来就进驾驶室了,中间没有加液口。
小管从压缩机出来进冷凝器 ...

什么车??

楼主:
2011年出厂,1.2L新赛欧。七年了,没加过雪种。

网友C(2018-07-28):
我听说冷媒不是越多越好,适量才有好的制冷效果,说是多了也不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听说冷媒不是越多越好,适量才有好的制冷效果,说是多了也不制冷

没错。可我的车明显是少了,加了一罐,就有冷凝水出来了。

网友D:
冰箱的制冷剂是不能加汽车上面的,规格不一样会损坏汽车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的制冷剂是不能加汽车上面的,规格不一样会损坏汽车压缩机

以前加的就是冰箱制冷剂,现在加的是汽车专用制冷剂,估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