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C-FX6卡座马达不转求助

楼主(2018-06-12):
10年前用的古董,这次找出试机,主电机不转,测一路12.8伏一路-14伏,4558干扰输入输出端电机抖动,怀疑SONY069 007  IC损坏,请高手支招

网友:
电机两端直接加电会转吗?

网友:
驱动集成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这是4个园线圈用胶水贴的绕阻,转子是永磁,4558换过,管测试都好的

楼主:
加12伏接电机线圈,不转,电流2安多,测4个线圈,2个一组不平衡,一组28欧一组27.4

网友:
这种电机应该不是直流电机吧,应该是无刷电机,需要专用驱动的,别的器件没问题,那就是驱动集成电路的问题,查查无刷电机驱动相关的话题,能不能带点思路来。

网友:
可能那驱动电路坏了,没配件放弃吧

楼主:
找个电机换了再试试,这机70前的,只显示电控部分用的IC.音频部分用的晶体管,声音在当年肯定土豪才玩得起,声底厚实,高中低音比较平衡,改进电源,加一级电子管缓冲,很期待有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这个是无刷直流电机,用霍尔开关换相,驱动集成块一般不易坏,检查霍尔开关是重点。

楼主:
谢谢,我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