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机油了!

楼主(2018-06-12):
换机油了!
集抽油和补气一体工具箱,大红圈内是负压气缸,小红圈是正压气缸
24V5A开关电源和电动车电机驱动控制器,黑色是调速旋钮
充气压力表和充气嘴
24V无刷,正在运转中
抽出的机油
负压集油瓶。这是摩擦副蕴含的残油
抽油吸管
最后又换机滤、空气滤,顺便补气。收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次成功!

网友:
抽机油的方法能去除发动机里面的杂削吗?我觉得还是传统的方法,扭排油口的螺丝会比较干净.

楼主:
这个一直有争论,个人觉得杂削是想象出来的,看过拆开的发动机,里面更多的是油泥,抽不掉的靠重力别想流掉。试验一下酸奶,瓶子倒不尽的,用吸管还能吸到点。
以前在4S店保养,两次剩下2L机油,这次买了同样的,2L加进去后,新油又加了大约1.2L,也许是版主摩擦副理论的作用吧
如果想彻底,估计用汽油清洗吹干再加,才会真正的彻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一直有争论,个人觉得杂削是想象出来的,看过拆开的发动机,里面更多的是油泥,抽不掉的靠重力别想流掉 ...

你的意思是吹干机油后还加汽油进去清洗发完机后把汽油再排干净。
再加新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吹干机油后还加汽油进去清洗发完机后把汽油再排干净。
再加新机油?

我的意思是无论怎样排油,排尽后再用汽油清洗、排出,再吹干汽油,这时里面估计彻底干净了。不过有必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无论怎样排油,排尽后再用汽油清洗、排出,再吹干汽油,这时里面估计彻底干净了。不过有必要吗 ...

主要是看是不是自己换。是不是闲的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是不是自己换。是不是闲的没事儿

追求极致试验的  大有人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求极致试验的  大有人在

我在想。如果放净了。又用汽油清洗了一遍。发动机一点机油没有了。
加完新油。启动的时候会不会磨损?发动机各个部位一点机油也没有

网友B:
说抽好的 基本都是顾及面子不好意思大庭广众趟地上折腾,再者是没有专门工具折腾那玩意。属于文艺清新风的车主
说 放好的 基本都是大老爷们 爽快 篱落, 关键是手里家伙事齐,干起活来顺手麻利,

说 各种方式优劣,我就不评判了, 键盘侠口水军太多,   自己车爱怎么折腾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直有争论,个人觉得杂削是想象出来的,看过拆开的发动机,里面更多的是油泥,抽不掉的靠重力别想流掉 ...

金属碎削是有,但是不会有那么恐怖,试想一下, 如果发动机每次换机油都能清出一小撮金属碎削, 你这是发动机还是绞肉机?各种轴之间能维持十几万公里的使用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抽好的 基本都是顾及面子不好意思大庭广众趟地上折腾,再者是没有专门工具折腾那玩意。属于文艺清新风的 ...

烟版。压缩空气我有。是不是买个拧油格的扳手就可以了?
还需要别的工具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烟版。压缩空气我有。是不是买个拧油格的扳手就可以了?
还需要别的工具嘛?

看你是抽还是 放  。
   放油 必须有支撑顶凳做防护, 严禁原车换胎千斤顶支撑后下车底维修,  还得看看你车底的放油螺丝是什么口的,   六角头的找个合适的扳手或者套筒就能解决, 内六角的就得找六角扳手, T头的 还得买一个T头扳手,  更有些车是1/4方口, 这里你也得跟着配一个。

  抽油  那就省事多了  机油格扳手搞定。

    这里要提一下,用压缩空气一定必须有过滤, 最起码都得是油水分离后, 才能用,压缩空气中水分太多  进入机油里也不是啥好事,  这个必须强调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抽还是 放  。
   放油 必须有支撑顶凳做防护, 严禁原车换胎千斤顶支撑后下车底维修,  还得看 ...

油水分离的压缩空气有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完全没必要.就拿出租车来说,发动机60W公里的寿命,就是正常的放油换油.私家车哪能开到60W公里?

如 ...

用柴油来清洗发动机。还启动运行5分钟。会不会抱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柴油来清洗发动机。还启动运行5分钟。会不会抱瓦啊

有那么回事, 但是建议别这样傻抽,  残留的柴油和新机油一起搅合,润滑油粘度就完了……    这一招是对付老旧发动机里的陈年老泥用的,以前 大修小面,里头全是陈泥老垢, 大修前用煤油或者柴油倒进去, 空转一下, 拆出来 的机件跟新差不多,  方便测量磨损量。 但是现在的新师傅都不太懂这手了。

网友:
拆过摩托车发动机,里面厚厚的油泥,用刀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回事, 但是建议别这样傻抽,  残留的柴油和新机油一起搅合,润滑油粘度就完了……    这一招 ...

搜嘎。明白了

网友D:
争论了N年了, 就是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实验, 先放油, 然后再抽, 看还能不能抽出来. 或者先抽油, 然后在放油, 看还能不能放出油来. 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能说明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争论了N年了, 就是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实验, 先放油, 然后再抽, 看还能不能抽出来. 或者先抽油, 然后在放油,  ...

前两次在4S店每次加3L(两次剩余2L),这次剩的2L加进去,又补了1.2L吧,本次实加3.2L,不过每次4S店放的时间短,也就20分钟不到,还有这次应用了版主的摩擦副理论,这些是不是多加了200mL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次在4S店每次加3L(两次剩余2L),这次剩的2L加进去,又补了1.2L吧,本次实加3.2L,不过每次4S店放的 ...

这叫间接测量. 就好比用尺子测量两个人的身高, 然后比对数据来判断高矮是一样的. 如果测量精度有保证也没什么不行, 可方便程度远不如直接让两个人站在一起, 高矮立刻就看出来了, 也更令人信服. 而且直接比较连尺子都省了.
明明有一个更直观, 更省钱, 更方便的方法在那里偏偏不用, 实在是搞不懂啊. 这就跟现成的桥不走, 偏偏要摸着石头过河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抱轴烧瓦.但这有个前提,需要有经验的修理工来操作.

这种清洗操作,对于普通家用轿车没什么意义,只 ...

一般人也不敢这样做啊。没有机油用柴油转5分钟。想想都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抱轴烧瓦.但这有个前提,需要有经验的修理工来操作.

这种清洗操作,对于普通家用轿车没什么意义,只 ...

就像本田声称机油增多不超过30MM不影响使用一样

网友:
啥时候把发动机彻底拆开,看看油底壳是个什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