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PNP功率管代换NPN功率管做调整管吗?

楼主(2018-06-12):
在做稳压电源时,按图是用的NPN功率管做调整管,但手中有多只PNP的功率管,想代换行吗?

楼主:
C:\Users\Lzb2015\Desktop\QQ截图20180612101410

网友:
可以改,但你这图改错了。

楼主:
整个调整级电路

网友A:
A1943 BE没有接电阻。TIP41C,E极也要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943 BE没有接电阻。TIP41C,E极也要接电阻,

A1943 BE应接多大的电阻?TIP41C,E极接多大的呢?

网友:
改是可以改,就是电路要大动了!

网友:
npn驱动,PNP保证状态正确偏置

楼主:
按图安装成功!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