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lm1875电路或者电路板

楼主(2018-06-12):
TB上几十块买过一个7815的套件,平时也就接电脑听个声。
最近得到几个运放,opa627 ad827...,于是想看看音质有没有改善空间。
直接换不一定马上出效果,毕竟各个运放的参数,外围电路要求不一样,所以先把电路描出来。
结果看到电路结构,包括布局,PCB布线可能都不是很合理。
电路结构冗余,为了外观好看,把元件摆的很整齐而不顾电气性能。
请老手推荐成熟合理的电路,有效果好的PCB更好,元件不一定要发烧,电路的结构、元件选取合理即可。

网友:
他的意思大概是不要前级,现在谁都有电脑,电脑声卡就是个强大无比的前级、、、、除了特殊应用,前级没什么必要加。

网友:
典型的玩电子而不是玩音响,用耳朵收货吧

网友:
7815不是个三端稳压管吗?

网友A:
我的感觉是什么都别加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是什么都别加最好。

意思是就照官方电路来?
有道理,官方是权威

楼主:
另外,我觉得官方的layout也很值得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就照官方电路来?
有道理,官方是权威

那是,谁能比制造者更懂得用?或许有,不会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谁能比制造者更懂得用?或许有,不会多吧。

LM1875貌似官方没有提供PCB布局,电路和TDA2050是一毛一样的。2050的有官方PCB,我直接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M1875貌似官方没有提供PCB布局,电路和TDA2050是一毛一样的。2050的有官方PCB,我直接抄

直接买就好了网上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1875貌似官方没有提供PCB布局,电路和TDA2050是一毛一样的。2050的有官方PCB,我直接抄

仔细阅读,获益良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阅读,获益良多

这个是在一个另外的文档里面出现的,都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而且你看上面的那些符号图形,都没有对准PCB。。。有的使用电容等效来做。看起来也没有TDA那家的清晰,同样是可以通用的IC,我觉得哪个好理解用那个。。。。我觉得意法的工程师也不是吃素的,至少比业余和网上那些不知哪来的更加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就好了网上多的是。

主要是有齐全零件的没有板子卖,有板子卖的运费又高。我折衷,买那些运费在5块以内的,元件也较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一个另外的文档里面出现的,都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而且你看上面的那些符号图形,都没有对准PCB ...

这个图是1875芯片规格书上的,元件是没对齐,慢慢看还是能看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1875芯片规格书上的,元件是没对齐,慢慢看还是能看懂的

我知道,我下到几个版本的芯片规格书,并不是每个都有。而且意法那边的布局更符合我的口味,安装逻辑比较清晰。  其它LM4766和LM3886的规格书却又没有提供PCB的版图,我就是感觉怪怪。

可能是我使用这个电路做单声道功放来做音箱测量电路的关系,意法的图的位置从外面看正好放个3脚的电位器,在电位器左边又可以顺便焊个音频输入口,所以我比较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