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满意的7642+2822直放机,打样了。

楼主(2018-06-13):
参考矿坛上的帖子,做了2个热转印PCB,实际效果令我满意,于是将PCB文件发给厂家打样了。

楼主:
这是电路原理图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7642的质量要看运气的,俺就碰上了另类极品......

楼主:
效果挺好,7642的质量很关键,买了50个7642,才用了2个,一个接收的电台声音太小了,试着换一个,声音就很大了,满意。

网友:
7642很强大,80db增益

网友:
发个源文件,我也去打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更简单的,7642+9014,因为体积小,磁棒受限,选择性差,只能收几个强台,需要改进,用一节5号电池供 ...

这种PVC容易接触不良,导致Q值低,所以选择性都不好,

楼主:
自己做的热转印PCB

网友B:
板子挺漂亮,实际效果怎么样?

楼主:
这个是源文件,R2可以安装可调电阻。

DK008.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挺漂亮,实际效果怎么样?

效果满意,所以自己也打样20片了,给小孩练练手,培养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7642十几个,一直没动手,都说选择性差。

感觉蛮好的啊,可能元件有差异,或不同的地方接收效果有差异

楼主:
组装好后,磁棒支架用塑料瓶剪成条,DIY的。

楼主:
磁棒是电磁炉线圈背面拆下来的,效果很不错的哦。

网友D:
期待试制后的效果,先加分鼓励!

网友E:
请教个问题,PCB打样是100*100mm的板子最便宜,楼主这个打样,是不是拼版到100*100mm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个问题,PCB打样是100*100mm的板子最便宜,楼主这个打样,是不是拼版到100*100mm上面?

是的,我2块合拼在一起,回来后割开。这样可得20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试制后的效果,先加分鼓励!

自己热转印试制过2块,确认没问题,效果好才打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7642十几个,一直没动手,都说选择性差。

这不是主要的,调整好了问题不大,最头痛的是这个集成块最容易自激,搞不好有近一半的频道都在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主要的,调整好了问题不大,最头痛的是这个集成块最容易自激,搞不好有近一半的频道都在啸叫。

这个集成块容易自激?  我的实践经验是,这个集成块很好的,按我这个线路去做会有惊喜,自激的可能性很小了,如果还会自激,那换另外一颗7642.

网友G:
按照楼主电路来。调好R2至不啸叫,对TA7642的要求并不高。加一级场管高放,可有效地提高灵敏度选择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楼主电路来。调好R2至不啸叫,对TA7642的要求并不高。加一级场管高放,可有效地提高灵敏度选择性。

用矿石区管子3DQ怎样?

网友H:
用锂电池供电,开关之后接滤波大电解电容,由于电池内阻低,开关瞬间充电电流大,容易电蚀把开关触点打黑导致接触不良,采用MOS做电子开关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锂电池供电,开关之后接滤波大电解电容,由于电池内阻低,开关瞬间充电电流大,容易电蚀把开关触点打黑导 ...

先用一段时间,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

网友:
那个把PVC静片接地,动片接热点是失误?

楼主:
这个电路中,LED1用红色LED,正向压降约1.8到1.9V,电池电压可以低至2点几伏,高至6V多(想更高些需改LED限流电阻)。R2用一个10K的可调电阻,调至不啸叫,声音最洪亮,噪音最小。很容易装配成功一台不错的收音机,我将它和红灯753老款收音机做对比,除了声音不及753洪亮,收到的电台一样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中,LED1用红色LED,正向压降约1.8到1.9V,电池电压可以低至2点几伏,高至6V多(想更高些需改LED限 ...

虽然声音不及753洪亮,但是音量也令我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