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X小功率硅管子的前世今生!!!???

楼主(2018-06-13):
以前常用的进口小功率硅管子有2SCxxx, 2SDxxx, 2Nxxx, BFxxx, 国产是3Dxxx, 还有厚厚的一本代用手册, 但现在市场上基本买不到这些管子了, 都由901X代替了, 到底什么时候901X系列的管子开始统一了市场的呢?

网友A:
90xx系列的三极管,流行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我接触到大约是在1994年前后。

那时还在读书,当年实习的时候,有一个课程设计,就是做一个中波AM信号发生器,实验室发下来的是塑封的3DG201,外观粗糙,印的字还歪歪扭扭,那时对C9014很有好感,(实际使用效果好,当时的各种电子期刊上各种文章也是对这个赞誉有加。)

看不惯歪歪扭扭的3DG201,就私自换上了C9014,当时用收音机测试,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作品最后的检验时,把关的老师用示波器一看,对我说,你这不合格,波形不对,别人都是正常的调幅波,你这是脉冲波形。

当时道行还浅,只是估计与所用的C9014放大倍数过高有关,(当时的C9014放大倍数大多在300-400倍之间)而国产的3DG201放大倍数在60-80之间。

当时为了过关,换回3DG201,检验过关。
后来才慢慢明白,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过高,与原来设计的3DG201的电路的反馈系数不合适,造成振荡过强,三极管工作到了开关状态,所以输出的已经不是正弦波了。
不换管,修改一下反馈电路,也可以搞好的,

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
那无所谓的,    因为价格便宜, 主要还是通用 ,所以 ,常用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这一类小功率管的通用性比较好,从低频到高频,PNP,NPN都有,可以了。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
89年,电子报发布的增城无线电二厂广告,南韩生产的90XX系列三极管,价格适中性能稳定,从此国产小功率三极管,倍受冲击。

网友B:
901x系列,还有8550 8050很早就流行了,当初印象最深的是9014放大倍数几百上千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1x系列,还有8550 8050很早就流行了,当初印象最深的是9014放大倍数几百上千

试过用9014做单管机,发现放大倍数太高了,一般都在400以上,反而不如老式的3DG6(放大倍数一般在100倍左右)好用。

网友:
901x系列的南韩晶体管,国产型号是3DG901x,好象是由吉林的一个晶体管厂生产。

多年使用下来的经验,901x系列晶体管的性能不错,可靠性差强人意。在要求较为恶劣的环境下使用时,不建议这种型号。

网友:
3AG1->3DG6->3DG201->901X。。。。。。

网友:
小日本的收录音机拥入我国的时候就有了!

网友:
也就是小家电用的多,成品电视几乎不用,这类管子一致性还是不如日系管子,耐压也是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年代很多电子产品都有了9014

是不是那時901X的管子比其他的便宜很多??

网友:
9014先入国人视野,当时称其为高贝塔低噪声管

网友D:
901x系列、8550、8050是三星公司开发的,这些晶体管很早就随着三星进入了中国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1x系列、8550、8050是三星公司开发的,这些晶体管很早就随着三星进入了中国市场

原来3星的, 只知道是韩国.

网友E:
记得901X的管子刚使用是冲着高β值低噪声(相对于当时国产3DGX)去的。当时也认为是高大上,还有9016、9018 Ft值高,稳定且便宜,好用!

网友:
9014的管子在电话机中大规模使用,原因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901X的管子刚使用是冲着高β值低噪声(相对于当时国产3DGX)去的。当时也认为是高大上,还有9016、9018 ...

对,那时候9014是牛B管,在高保真音频电路中常见。

网友:
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网友:
我网购三极管多是90系列,只因为名字简洁易记,其他三极管型号太杂性能各异要记住不容易

网友:
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小的时候玩的都是3AG,3AX、3DG等小管子,读书几年没有怎么玩,现在基本上90XX的世界了。看到诸多前辈的解释渐渐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901X的管子刚使用是冲着高β值低噪声(相对于当时国产3DGX)去的。当时也认为是高大上,还有9016、9018 ...

9016目前为止只看到过一只,有幸还安装在我的收音机板上。

网友:
90系列晶体管个人认为不怎么样,说不上好。尤其是SS8050那个封装根本成收不到那么大的耗散,而且这些管子耐压低容易击穿,唯一的优点就是HFE特别的高。。

网友:
SS90XX系列塑封小功率管是南韩产,性能不错;国产的是安丘8070厂进口芯片封装;但在抗干扰方面不如国产金封3DG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1300系列荧光灯系列管的前生今世呢?

应该由山寨节能竹说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1300系列荧光灯系列管的前生今世呢?

13000系列是美国ON公司MJE型号,以前国内都是用BU406,C2482,C3110等管子极易爆管,可能开关特性不行?后采用13001,13003,5,7系列管,性能可靠,用几年没事,韩国管子除了廉价,毫无优势,连三星LG产品也不用自家管子,都是日系管

网友:
901x系列的管子,放大倍数高,一些场合不适用。且不抗尖峰电压。

网友:
八十年代初的电视天线放大器,很多用9018管的,效果不错。

网友:
电视机里面有使用这类管子的场合吗

网友:
这种管与日本管脚位排列不一致,很难互换

网友G:
90系列只能用在非常普通的场合,稍微好点的地方就不能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90系列只能用在非常普通的场合,稍微好点的地方就不能用它了

性能这么差,但为什么市场上还是应用这么广?

网友:
便宜,放大倍数高,一般场合够用。
以前9018做电视天线放大器,基极加2个二极管钳位,都击穿。但是效果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能这么差,但为什么市场上还是应用这么广?

就是普通应用而已呀.看看稍微上档次的设备就不可能出现了.
它的BVCEO只有25V而已.其他也就一般般而已.没什么技术要求的设备可以用.
楼主还是学生吗?看看那些工业设备,基本就没有啦.我设计的设备使用2N5551,bvceo是150V,90系列不能在工业环境中推动继电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3星的, 只知道是韩国.

90系列管子的鼻祖是菲利普公司,最早见于在马来西亚产十一管FM/AM收音机上,生产时间约为1969年,

那时的9012/9013是大小如我国3DG6一样,但高度矮一半的塑封管,本名叫GS9012/GS9013

为什么90系列能推翻欧州OC系列/中国3DG..系列?因后者是单个管在人手/摄子上生产,

而90系列是上千个一盆,批量在流水线上生产,生产成本以百倍千倍下降,成品率与手工相比高无可比,

有些网友以为90系代替了3DG是不爱国,叫嚷复产3DG,这是悟会,因成批量生产线制造的90系列同样也

击败了欧州自己手工生产的OC系列,这是现代化大工业流水线生产取代小手工生产,与国界无关

现在我国生产的塑封管水平己在韩国之上,特别是高电压,大电流管,与德州仪器的不相上下.而被

美国防部采购,

网友:
90系列晶体管当时出来时相较国产的管子,在一致性方面强多了!便宜、好用、好焊。

网友:
现在市场上买到的901X大都是国产的.......

网友H:
90系列管说的是低管噪,但管噪也高,9018也有在3--5db管噪,高频增益也低,所以只有适合200MHZ以下的频率普通放大,200MH以上就用2SC3355 ,2SC3356,系列,价格也便宜, 比9018贵不了几毛钱,管噪只有1.5db,微波对管噪要求高。

网友:
90XX价格便宜,性能也还可以

网友:
属于通用级别,鱼龙混杂

网友:
引用 网友H:
90系列管说的是低管噪,但管噪也高,9018也有在3--5db管噪,高频增益也低,所以只有适合200MHZ以下的频率普 ...

调频高放有些用9018, 换成3356会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xx系列的三极管,流行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我接触到大约是在1994年前后。

那时还在读书,当年 ...

那时候9014比3DG201贵很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候9014比3DG201贵很多吗?

也贵不了多少,9014也就几角钱一只吧。

实验室发3DG201,估计是当时采购的库存太多,没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