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对称双差分电路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13):
      过去做了功放套件“全对称双差分场效应管功放板” 始终交流声比较大在别的论坛请教修改始终有交流声,可能信号线太粗的缘故,功放音色还是不错,是我是我参加工作很多年后的第一个DIY,又在该店买了一个单声道全对称双差分的板子想另带一个12寸卡包,当低音炮功放用。
     问题1.单声道元件少了发现信号输入是in+/地,另一个是in-(/地)是在功放输出端引入信号,这是负反馈接入吗?pcb板子就是按照原理图做的,信号输入和in-没有联系,见差分电路原理图。
            2.有影院功放,直接从功放.1中引入到单声道功放中就不需要做低通滤波器部分吧。
            3.用立体声功放扩展2.1保留板子低通滤波器部分,怎么在双声道信号接入到低通滤波器中。低通滤波器根据电路板手绘。
       吐槽一下卖家,做1969也是在这家买的套件,由于自己的原因套件焊接完成出现故障,事前没有拍摄空pcb板子照片,套件焊接完成把电路板上的符号遮挡了,问老板要空pcb板子照片就是不提供,这次买的空板子,原来双声道元件用到一个声道应该绰绰有余,功放管子不一样,需要买的元件也不多,准备着手做单声道功放,发现多了一块低通滤波器部分,要原理图,举手之劳还是不给无语!!!还好通过pcb板子反推原理图。

差分电路原理图

差分电路原理图

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

楼主:
简化后的差分电路图,和教科书的不太一样。

简化为运放原理图

简化为运放原理图

负反馈运放

负反馈运放

楼主:
       1.单声道元件少了发现信号输入是in+/地,另一个是in-(/地)是在功放输出端引入信号,这是负反馈接入吗?pcb板子就是按照原理图做的,信号输入和in-没有联系,见差分电路原理图。
        2.有影院功放,直接从功放.1中引入到单声道功放中就不需要做低通滤波器部分吧。
        3.用立体声功放扩展2.1保留板子低通滤波器部分,怎么在双声道信号接入到低通滤波器中。低通滤波器根据电路板手绘。
         正在学习模拟电路,不是很扎实,准备做单声道,加不加低通滤波器犹豫中。还希望看到各位高手的高见,先谢谢。

网友A:
1 ; in-是与输出的in-用导线联接.

2 ; 你始终没说明加的通道是否低音通道,若是的话,必须在原机2.1通道中的低音通道取讯号,不能任意在其中

一声道取,如2.1声道前置板的.1通道没有低通滤波器,必须接一楼第二图滤波电路

另 ; 二楼的简化电路与一楼二图并不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in-是与输出的in-用导线联接.

2 ; 你始终没说明加的通道是否低音通道,若是的话,必须在原机2.1通道中 ...

谢谢shiuyipyuen版主指教,
    pcb板子in-是与输出的in-用导线联接的,过去没留意以为是和信号输入连接。
    是低音通道,知道了低通滤波器最好加上。
    二楼的简化电路与一楼二图并不相等,音频信号等效电路大电容短路是否就接近了,我是想用这个的简化电路证明输出接入差分电路输入是个负反馈电路。
    “必须在原机2.1通道中的低音通道取讯号,不能任意在其中一声道取”,我原来是想cd+2.0功放+低音炮组成2.1,低音输入是个问题还需要2.1前级。
请教shiuyipyuen版主,能不能加一个运放同滤波电路的第一个运放电路并并联在第一个运放的输出如何,输入信号和功放输入信号并联,这样接线也不好处理,加前级更好,想知道这样做理论可行不。
    谢谢shiuyipyuen版主,我是瞎琢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shiuyipyuen版主指教,
    pcb板子in-是与输出的in-用导线联接的,过去没留意以为是和信号输入连接 ...

你末段的猜想并不可行,这关系到电压量级数,失真级数,前后级交连可能造成各种频点自激,我看能否找到

有关电路,试一试javascript:;由图中可见;是通过R15和R10设置的数值的巧妙,能提取两声道的低音成份,

又使左右声道隔离保持良好的分隔,照图DIY即可,由电位器P1的中点2,接入您的功放in+,免去原功放IC20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末段的猜想并不可行,这关系到电压量级数,失真级数,前后级交连可能造成各种频点自激,我看能否找到

...

谢谢shiuyipyuen 版主,已经下载保存。通过两个10k 电阻在音量电位器接入.....。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