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惠威D6.8B +Q1R 想DIY 一对音箱 搭配什么分频器?

楼主(2018-06-13):
入手惠威D6.8B+Q1R  想DIY 一对音箱 搭配什么分频器?

有老师 玩过么?? 官方的标配 分频电路能行么? 部分网友说很垃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个单元你在测量时都要补偿为0,而不是一个补偿为0,另一个和这个差多少。你看别人写的说明就知道。

别人写的是对准高音,然后对齐脉冲,测完高音远场后不动,马上测低音远场。这样就是高低音单元的相对相位啊。。。。,没有看到说测完高音远场还得再对齐一次脉冲再测低音远场啊。

网友:
我支持使用官方标配的分频器,应该能够胜任,国产喇叭现在也只剩惠威了。

网友B:
除了套件方案,目前好像挺难找到做过的人公开的方案。不过,惠威好像特别喜欢在电容后面串个电阻。

网友A:
主要问题是,分频器用了它的连面板形态和单元位置都得照抄。。。。D68B我也很感兴趣,结构和特性可能和猫版的单元都很像,非常支持你试水啊。。。做个电路玩测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是,分频器用了它的连面板形态和单元位置都得照抄。。。。D68B我也很感兴趣,结构和特性可能和猫版 ...

不用抄,随便拿个箱体就上,只要不要太离谱都可以。单元位置基本不影响分频器,别忘了测量的时候都是做了距离补偿的,补偿后的结果相当于单元距离话筒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抄,随便拿个箱体就上,只要不要太离谱都可以。单元位置基本不影响分频器,别忘了测量的时候都是做了 ...

不对吧,这样没有对齐相对的相位啊。。。,不是要有个参考点,得到之后位置不动测另外一个单元。这样才能得到准确的相位差吗?单元在面板的位置变了,相位会有些许偏移,而且如果单元在面板位置不同,樟板跌落和高音衍射的形态也是不同的。不同之后就会导致分频器的陷波设置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这样没有对齐相对的相位啊。。。,不是要有个参考点,得到之后位置不动测另外一个单元。这样才能 ...

距离补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不然你测量的时候花那么大力气对齐那个什么峰干什么?对齐那个峰,就表示显示的结果从接收到峰的时刻开始算,不存在相对距离差的问题。至于陷波什么的,这个分频器明显就没有。多数厂箱都不会搞这种名堂,差不多就行。就是我的思想啊。

网友A:
对齐那个是得到一个参考的位置啊,就是说,你听音的地方或者设计的地方,得到了一个单元的补偿为0距离,然后另外一个单元就是和这个0距离的差别位置。。。。。。。。。   噢,我没注意看,我以为那套件卖那么贵,单元分开却便宜很多会有这种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齐那个是得到一个参考的位置啊,就是说,你听音的地方或者设计的地方,得到了一个单元的补偿为0距离,然 ...

每个单元你在测量时都要补偿为0,而不是一个补偿为0,另一个和这个差多少。你看别人写的说明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写的是对准高音,然后对齐脉冲,测完高音远场后不动,马上测低音远场。这样就是高低音单元的相对相位 ...

无妨,这样测的结果,你的相位差依然是固定的。距离相位差你避免不了,难道你能保证你永远只站在高音和低音只差x公分的地方听?你跨一步高低音距离可能就差了x +- 5公分都不止了。我们要避免的只是分频零件带来的相位差。

如果你不认同,那你告诉我,这个距离相位差你在实际使用中怎么避免?把人绑死在一个地方?让他的耳朵距离高音和距离低音永远只差x公分?如果不可避免,那么单元间距差一点,又有多大影响?影响不过等于你在实际使用中挪几公分位置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人写的是对准高音,然后对齐脉冲,测完高音远场后不动,马上测低音远场。这样就是高低音单元的相对相位 ...

另外,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测试方法,得注意一个问题,你这样测的,道理上是不能用分频零件完全对其相位差的。因为你这是用零件相位差,弥补在特定位置下测量得到的距离相位差。

这样就导致你的几个单元,在特定距离下相位一致,在距离改变时,相位差可能变得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套件方案,目前好像挺难找到做过的人公开的方案。不过,惠威好像特别喜欢在电容后面串个电阻。

那就用官方给的分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抄,随便拿个箱体就上,只要不要太离谱都可以。单元位置基本不影响分频器,别忘了测量的时候都是做了 ...

箱体还在定做 估计两周后能发货 是实木箱体 等箱体到了 我就撞上 拍照给大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箱体还在定做 估计两周后能发货 是实木箱体 等箱体到了 我就撞上 拍照给大伙看看

不过我也不知道他公开的分频器装上去会怎么样,可能有更好的,不过目前我没怎么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测试方法,得注意一个问题,你这样测的,道理上是不能用分频零件完全对其相位差的 ...

我觉得不能推定,而应该试一试,目前我用的相位方法就是你说的。电相位和声相位的讨论在烧友圈一直是温度很高的,因此,我最近正在开始和将要开始的折腾,全是围绕着相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测试方法,得注意一个问题,你这样测的,道理上是不能用分频零件完全对其相位差的 ...

貌似所谓相位是个相对的概念啊。。。。比如线性相位设计因为高音和低音的上下位置不同,或者后仰的箱体弥补了因为高低音单元因为一个椎盘,一个球顶而产生的相位差,达成了线性相位。。貌似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用官方的,我曾把惠威的套装装进不同的箱子,相位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两个喇叭的相对的平面位置关系没有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能推定,而应该试一试,目前我用的相位方法就是你说的。电相位和声相位的讨论在烧友圈一直是温度 ...

你可以试试。这个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用电相位弥补距离差产生的相位,适得其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套件方案,目前好像挺难找到做过的人公开的方案。不过,惠威好像特别喜欢在电容后面串个电阻。

惠威的成品鲜有好听的(据说除了M1),我把朋友的M1.2重新调整过,朋友大呼好听,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每天都听。惠威喜欢把更多的发烧音箱调成更适合年轻人听的AV音箱。M1.2的低通电感居然到了1.8mh,我调整后整整小了一半,0.9mh。虽然我支持用原套分频器,但对于这个2mh的大电感,我心有余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所谓相位是个相对的概念啊。。。。比如线性相位设计因为高音和低音的上下位置不同,或者后仰的箱体弥 ...

距离产生的相位差只能用距离来补,如果距离相位差能分频器搞定,人家搞后仰箱体干啥,搞同轴干啥,是不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这个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用电相位弥补距离差产生的相位,适得其反。

forget it, 我重复提问,不用回了,你已经答复了。。。分频器的细节调整改变的不只是相位还有滚降和爬升的斜率,最终把分频点附近的声压按照设计预期,按照相同的斜率“均等”分配给高低两个单元。而此时,如果两个扬声器相反,你会看到一个深沟。因为声压势均力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是如何补偿实际产生的高低频声学相位差?是任由它去,还是有其他方法,如你说的倾斜箱体,还有 ...

当然是任由他去了,反正我听音的位置是活动的,这个相位差死活不可避免。而且这个问题在距离足够远时,不是什么问题。

举例,

1.假设高低音相差10cm,听音位距离低音喇叭2m,分频点2000,高低音到耳朵的距离差=【(200+5)~2 - 200~2】~0.5=0.24cm,此时相位差=5度。

2.假设高低音相差10cm,你的测量点=0.6m,分频点2000,高低音到话筒的距离差=0.827cm,此时相位差=18度,然后你修正了它!,没错,你修正了它,然后在实际使用的2m距离时,相位差有18-5=13度,比不修正的5度还高。何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惠威的成品鲜有好听的(据说除了M1),我把朋友的M1.2重新调整过,朋友大呼好听,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每天 ...

低阶分频点感确实比较大,像这种2阶分频,电感0.9,可能交叉点要到3000,4000去了。我个人比较喜欢低阶分频,容易成功。

网友C:
“反正我听音的位置是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阶分频点感确实比较大,像这种2阶分频,电感0.9,可能交叉点要到3000,4000去了。我个人比较喜欢低阶 ...

实际是2.7k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听音的位置是活动的”

一般大点的音箱使用起来人都是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距离产生的相位差只能用距离来补,如果距离相位差能分频器搞定,人家搞后仰箱体干啥,搞同轴干啥,是不这 ...

所以只有这个是音箱要做出的相位差啊,别的都不管,我估计。 看球了,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