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检锅的改造方法。求教!

楼主(2018-06-13):
一个普通家用电磁炉,还是那种互感器的老款,好多年前的老货了。
最近买了个小款不锈钢茶杯,想直接在电磁炉上温热,无奈茶杯底座直径才7个厘米左右,电磁炉没法检锅自然也没法加热,所以琢磨是不是可以调节下检锅电路,让这个小茶杯能正常加热,如果改造成功会不会因此而导致整个电磁炉的加热功率有所下降?
感谢老师指导!

网友A:
权威解释,此题一般爱好者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权威解释,此题一般爱好者无解。

恳请大版给力指导,感谢您的奉献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恳请大版给力指导,感谢您的奉献哈。

无解!   受热面锅具太小,  无法有效分辨谐振回路的负载状态,说简单的  即使你能进入加热状态,  在移走茶杯瞬间 IGBT会经常爆管,要么就是不容易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解!   受热面锅具太小,  无法有效分辨谐振回路的负载状态,说简单的  即使你能进入加热状态,  在移 ...

大版,看您的这个意思,估摸只能去买个专门泡茶用的那个巴掌大的小电磁炉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版,看您的这个意思,估摸只能去买个专门泡茶用的那个巴掌大的小电磁炉咯。

那你的意思是打算涅槃重生?

网友:
买个不锈钢茶壶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打算涅槃重生?

大版,请教下。
为何大电磁炉改造检锅电路用来加热小锅容易爆管,但是小电磁炉用来加热小锅却一切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版,请教下。
为何大电磁炉改造检锅电路用来加热小锅容易爆管,但是小电磁炉用来加热小锅却一切正常呢 ...

这里 就是一个电感值变化的问题,     大线盘  放小锅, 参数变化不大,     把线盘改小,   相对于同样的锅,  有无锅状态下的参数变化明显 就可以可靠判断了,     有锅和无锅的区别越明显  电磁炉的判锅越可靠。

网友:
简单点下面放块铁板,电磁炉砂锅底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