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栅场管放大电路参数

楼主(2018-06-13):
前面做了个锁相环电路,苦于信号幅度变化太多,经多方求助现准备用双栅场管做自动电平控制。但对场管放大不懂,请教大家。我用pspice仿真了电路,大家看看对不对啊!
电路5V供电,输入2.5mV@100Mhz,调来调去输出只有24倍放大,请教如何进一步放大?据说增益可以上到100以上。

网友:
在100MHZ下, 不可能有100倍的, 24倍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很正常的结果:
查998数据手册曲线,1.5mA漏极电流下的跨导大约10mS,漏极的负载电阻是2.5k,那么理论上其电压增益也就是25倍。现在实际的增益24倍不是很正常吗?!这还是空载的情况,若输出带上负载,则等效的负载电阻还要降低,所以增益还会降低。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下,能有24倍增益,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本来调高第二栅电压,增益会升高的,但你这个电路调高第二栅电压,漏极电流增加,漏极电压就太低了,都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场管第一次接触,好多不懂。现在G1S是负偏,当改成正偏时放大倍数只能到6倍左右。是不是电源电压低(一般都是12V)的缘故还是管子特性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场管第一次接触,好多不懂。现在G1S是负偏,当改成正偏时放大倍数只能到6倍左右。是不是电源 ...

电流的各个参数之间是有制约关系的。
从放大倍数来看,是场管的跨导与负载电阻(等效的交流负载电阻)乘积。而跨导与漏极电流是有关的,一般来说电流越大跨导越大。而为了保证输出有足够的幅度,场管的漏源电压应该比信号的峰值电压大(假如我们设定的最小漏源电压为0.5V的话,那么静态时漏源电压至少为信号的根号2倍再加0.5V)。所以一方面为了提高放大倍数,我们希望漏极静态电流大些,负载电阻大些,但这样的话,在给定的供电电压下,漏源电压下降了,无法保证信号的输出幅度。所以参数的设定要综合考虑,选取比较合适的参数才能获得相对比较满意的性能。还想继续提高增益的话,再场管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供电电压了。

网友B:
R3换成电感或者R3串联一只小电感试试,说不定可以补偿频率高端的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各个参数之间是有制约关系的。
从放大倍数来看,是场管的跨导与负载电阻(等效的交流负载电阻)乘 ...

嗯,受教了。多维度制约关系,头昏脑涨。还好有仿真软件帮忙。看样子要提高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换成电感或者R3串联一只小电感试试,说不定可以补偿频率高端的幅度。

这样我的理解就是在静态时不降低漏极电流却能增大交流的等效负载。从而获得较大的交流放大倍数。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但电感做宽频的负载是不是有问题呢?好像一般都是谐振选频放大的。带宽似乎都不大。

网友A:
不提高电压的话用合适的电感(电感量足够,分布电容小)做负载也可以。如果是固定频率的话用谐振回路作负载更好。不过输出阻抗都比较高,带负载能力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提高电压的话用合适的电感(电感量足够,分布电容小)做负载也可以。如果是固定频率的话用谐振回路作负载 ...

嗯嗯,我是想用来做锁相环信号发生器的自动电平控制的。频宽80~120MHz估计不够。

网友:
在R3上面并一只10μH以上的电感,再试着改变G2的电压仿真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按照串个小电感的方案做了仿真,增益上来了。80MHz时有60多倍放大倍数,120MHz时有将尽90倍的放大倍数。这个似乎很不错了,后面实物实验下。至于并联电感方案似乎不行,待会再试试。

80MHz信号放大

80MHz信号放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按照串个小电感的方案做了仿真,增益上来了。80MHz时有60多倍放大倍数,120MHz时有将尽90倍 ...

这是仿真结果, 上边老师都说了, 电感负载带载能力差, 你一接入下级立马打回原形.

网友D:
这么低的电源电压还串什么电阻,肯定是电阻电感并联好。电阻的大小也可视情况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仿真结果, 上边老师都说了, 电感负载带载能力差, 你一接入下级立马打回原形.

嗯,现在是100K负载仿真的。实际电路后面想加个射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低的电源电压还串什么电阻,肯定是电阻电感并联好。电阻的大小也可视情况调整。

理论上是并联好。待会再试试。不过电感上并个电阻Q值会降低,而且我这个电路电阻在1K以下,效果要试一下。

网友D:
奇怪,莫非你这个场管的负载是个选频回路,不然计较Q值干什么?实际上这里并电阻就是为了使场管的负载阻抗在一定频率范围内不至于急剧变化。这个电阻的大小也可与负载阻抗一并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莫非你这个场管的负载是个选频回路,不然计较Q值干什么?实际上这里并电阻就是为了使场管的负载阻抗 ...

嗯,从仿真结果看并联电感的方案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