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一台一体机。

楼主(2018-06-13):
收台电脑,一体机(只要一体机),屏幕15-19寸即可, 配置要高。
感谢!

楼主:
报上配置和图片,可以么?

网友A:
17寸苹果一体机,T2400U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寸苹果一体机,T2400U

配置参数越详细越好,价格最低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参数越详细越好,价格最低多少?

老了,这个,二代内存2G,串口160G,独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了,这个,二代内存2G,串口160G,独显

是mac系统还是windows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ac系统还是windows系统?

window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