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维板故障

楼主(2018-06-13):
47表玻璃纤维底板被大电流穿成通眼,请问如何修复,通眼直径2mm,谢谢。

网友:
环氧树脂粘接

楼主:
没断,是否有流质的环氧树脂可填充,金蛋47有修旧如旧的需求。

网友:
AB胶不知行不行!!!!

楼主:
AB胶太脆。不知进口的怎样。

网友:
ab胶吧。
ab胶也是树脂,只不过是快干型的,环氧树脂不加填料,强度比ab胶好不到哪去,都是脆的。

网友:
没有图吗?????、先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