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打算折腾汽车空调的 【注意了!!】 雪种不得不说的事

楼主(2018-06-13):
     最近很多朋友都再问汽车空调加雪种的事,   加雪种的过程和方式没啥区别, 但是制冷剂就得擦亮眼睛看了!!

    汽车空调大多使用R134A制冷剂做为冷媒, 但是因为汽车空调结构原因,多少都会有一定的泄漏,这样添加制冷剂就是汽车空调的必修课了,   R134A制冷剂一般以小罐 包装居多,但是价格从7元~50多元都有,   所以大家在购买冷媒的时候就不要贪便宜了, 有些134会在包装上美其名曰 134替代物,  这一类的制冷剂多是 12或者22混合后的假134   用在汽车空调上能效很差,制冷效果不好,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切勿贪便宜。

网友:
感谢,以后得擦亮眼睛。

网友:
版主是个细心之人,英明!

网友:
收藏了。以后用的上

网友:
西安中化的 金冷,   浙江巨化
还得这2个牌子呗

网友A:
老车中不知道加的是什么(自己加装的空调),有办法鉴别么?

网友B:
好像134A和R12可以互换直接加上问题不大,倒是R134A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压缩机油不互溶,其它制冷剂好多是互溶的,加入以后对压缩机有点影响。正常的只要是替代制冷剂问题都不大,要说134A沸点还算比较高的,系统工作压力相对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车中不知道加的是什么(自己加装的空调),有办法鉴别么?

老车更无所谓了,基本买那种罐子制冷剂就行,R12,R22,R134A基本都是替代产品,一般可以混合使用。有点差距但是差不了多少,主要是充注量是靠读取压力确定的,这样沸点低的就少加,沸点高的多加,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134A和R12可以互换直接加上问题不大,倒是R134A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压缩机油不互溶,其它制冷剂好多是互 ...

问题还是很大的……      如果是原车是12的系统添加134后,密封圈有溶胀倾向,密封效果降低甚至失效, 134的分子直径比12更小, 所以12系统的软胶管会导致分子泄漏,说简单的就是134可以从胶管壁渗漏出来,还有一个是油溶的问题, 134不溶于12润滑油  因为空调系统的制冷剂流量大,压缩机喷出的润滑油可能会大量沉积到蒸发器上,导致热效降低,或者压缩机缺油拉缸,  12系统的循环管道是带油运行的,而134是不带油运行(相对而言)所以润滑油的循环问题是导致故障的罪魁祸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车中不知道加的是什么(自己加装的空调),有办法鉴别么?

车子有多老?  基本上03年以后的车都是134系统了  看压缩机标签,如果有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是很大的……      如果是原车是12的系统添加134后,密封圈有溶胀倾向,密封效果降低甚至失效 ...

这个泄漏问题确实是存在,主要就是一个润滑问题,时间一长容易造成故障,我感觉汽车上的橡胶管还有压缩机的构造决定了无法完全避免泄漏,而且134的吸湿性很强,很大部分车型带有干燥器。

网友:
一般来说加一罐熟人25,生人30.缺的不多的话,加半瓶就啦,其实缺不缺氟利昂,车打着,空调AC打开运行5分钟,用手摸摸空调管的粗管{低压}就知道啦。正常情况下5分钟就该冰手啦。当然啦,空调不凉不完全是因为缺制冷剂,要查查才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子有多老?  基本上03年以后的车都是134系统了  看压缩机标签,如果有的话,

一台一零年的长安面的,居然有空调,车主自己花钱后装的,风有时候很凉,有时候不凉,没谱儿,怀疑是不是缺雪种了,但什么说明标识都没有,加装的店铺也没有了。凉起来也很凉,又不想是缺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泄漏问题确实是存在,主要就是一个润滑问题,时间一长容易造成故障,我感觉汽车上的橡胶管还有压缩机 ...

经历过几台近十年的国产车,   里程都不下12万, 但是空调系统都非常好 没有出险渗漏和跑雪种    也见过有的车每年都得加, 觉得这事真得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一零年的长安面的,居然有空调,车主自己花钱后装的,风有时候很凉,有时候不凉,没谱儿,怀疑是不是 ...

10年的 基本都是134了    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 大多是电路接触不良  要么就是高压保护开关选得不对,还有些就是 系统不配。 如果是双蒸空调,冷凝器选配不对 外界气温稍高,冷能压力降不下来系统保护 肯定就不制冷, 说白了 这种加装的的空调受维修师傅的技术左右太大了,得找个水平高深的师傅慢慢查才知道。 快修只能说是个坑。

     别说10年的微面有空调,  就是退回去20年  1996年的微面都有原厂 双蒸多风管中央空调   1.0L 三缸发动机,四前进档变速箱,核载7人,高速140 空调冷得发抖 随便跑,别以为是洋货,要问是啥车?国产五菱宏光他祖宗。 实力亲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历过几台近十年的国产车,   里程都不下12万, 但是空调系统都非常好 没有出险渗漏和跑雪种    也见过 ...

这个真的很赞成,买车很大程度上看人品,人品不好赶对了批次那是各种小毛病,赶不上就一般没什么事儿,但无论如何一个车大小故障不出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很赞成,买车很大程度上看人品,人品不好赶对了批次那是各种小毛病,赶不上就一般没什么事儿,但 ...

当年的波导手机人称“波导波导,一拨就倒”,但是我一个亲戚人品爆棚,买的波导翻盖手机,转了几回手,愣是没坏,用了好多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年的 基本都是134了    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 大多是电路接触不良  要么就是高压保护开关选得不对, ...

烟版,请教一下。06年捷达,夏天在太阳底下如果慢速行驶5-60公里以下,空调就感觉不够用,人会出汗。如果不是太阳底下(有树荫,隧道,云下面),慢速没问题。。。空调没动过,冷媒压力这前找专修空调的测过压力够,停在他小店没太阳怠速也够冷。。。车子影响空调唯一动过的是换过副厂水箱(冷疑器后面),,,是否副厂水箱影响?换新冷媒会不会有好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很赞成,买车很大程度上看人品,人品不好赶对了批次那是各种小毛病,赶不上就一般没什么事儿,但 ...

即使全进口的车也有让车主修得没脾气的,  没必要追随啥啥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烟版,请教一下。06年捷达,夏天在太阳底下如果慢速行驶5-60公里以下,空调就感觉不够用,人会出汗。如果 ...

这类问题, 要么雪种含水量偏高,要么就是压缩机有内漏,  可以一步一步的确定,

1、先放空原有制冷剂,  高低压接口连接真空泵,热车怠速(轻盖发动机盖)状态下抽真空30分钟以上,此举目的是利用真空和发动机的热量拔除残留在管道内的水汽。如果有条件,同时将全新的正品干燥瓶(去掉保护塑料盖和压力开关等所有塑料件)后放入80度的烤箱 烘干30分钟备用。

2、发动机熄火, 用制冷剂 对冲系统管道内的真空负压,等管道压力比外界稍高一点,即可拆掉原车旧的干燥瓶, 并迅速 趁热 将新的干燥瓶安装到位。拆卸后的各种密封圈一律换新,紧固到位。尽量 氮气加压捡漏。维修过的接口肥皂水简陋合格后进行下一步。

3、 系统高低压连接真空泵,抽真空连续抽30分钟以上……

4、抽空完毕后,利用管道真空 吸入少许冷冻油(润滑油),然后连接冷罐,倒置冷罐,以液态方式, 从高低压同时加入制冷系统, 等 压力平衡后启动空调,利用低压将气态制冷剂吸入并添加足够,检查制冷效果,  如果制冷效OK  修复完毕。

    如果还不行  那就是压缩机有内漏 或者 膨胀阀问题了,到了这里问题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类问题, 要么雪种含水量偏高,要么就是压缩机有内漏,  可以一步一步的确定,

1、先放空原有制冷 ...

烟版,估计4S都没能按你这标准步骤操作,,我只能先买好冷媒找个店修。估计抽真空都给我没抽那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烟版,估计4S都没能按你这标准步骤操作,,我只能先买好冷媒找个店修。估计抽真空都给我没抽那么长时 ...

  确实要是真这样操作, 很多疑难杂症就几乎不存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要是真这样操作, 很多疑难杂症就几乎不存在了,

烟版,今天给玩垮了。去了一家修理店让看看空调,师傅说可能缺冷媒,用表看了正常。说可能需要换冷媒,那就换吧。金冷媒50元一瓶,估计两瓶,加抽真空50元。开工后又说忘记说油,还说没现货。后来让先加冷媒。。。

放完冷媒抽真空(就抽几分钟),加了两瓶冷媒开机。效果出来了----比没换前还差点。。。

晕死了,明天一早用车,给了130元走人了。。。

本来还想开多俩年,现在今年就要换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烟版,今天给玩垮了。去了一家修理店让看看空调,师傅说可能缺冷媒,用表看了正常。说可能需要换冷媒,那 ...

修车这事真不能掐着点做,要不然真心事多,一台车用两瓶?  是不是有点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车这事真不能掐着点做,要不然真心事多,一台车用两瓶?  是不是有点多??

我看小师傅刷刷先灌一瓶,然后启动空调再灌一瓶。。。今天找了平常专修空调了两家店看了看,全关门了,就去机修街里找个修理店修(我不找洗车啊,保养店,那种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门店)。。。我心想哪怕没有大效果也起码保证差不多,换了不行可以排除冷媒问题了。结果-----比想象最坏打算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小师傅刷刷先灌一瓶,然后启动空调再灌一瓶。。。今天找了平常专修空调了两家店看了看,全关门了,就 ...

那这个真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是冷剂过多了要么,还是施工工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一零年的长安面的,居然有空调,车主自己花钱后装的,风有时候很凉,有时候不凉,没谱儿,怀疑是不是 ...

这种情况很像是冰堵了,安装空调时管路系统抽真空不好,管路里有微量的水蒸气,制冷时堵住毛细管了,所以就不凉了;过一会冰化了又开始重新制冷。

网友:
请教一下烟版,我的车空调有点慢漏,半年加一瓶的样子,一般是五一前加一瓶十一前加一瓶;之前以为是高低压嘴慢漏,因为低压嘴的塑料帽里有少量的油,所以去年十一前我就买了一对铜帽换上了;今年春天我发现车头散热器那里很脏,就把前杠拆下来清理了一下散热器,发现空调散热器的右边有一些油泥,大约10厘米的长度,油泥不厚,是一层的样子;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散热器那里有慢漏?
今年五一前觉得空调又有点不凉了,就加了一瓶制冷剂,不过这次跟以前不大一样,以前是加之前的压力大约是0.5,加完后到2,这次是加之前压力是1,加完后到2,转一会后又低于2了,1.8的样子,去修车店测过他们说正常,我就有点不明白了。还有,之前加完后压力到2,加一下油门后压力能下降到0.5的样子,这次加完后加油门只能下降到1,是不是压缩机不好了?
发动机排量是1.0的,制冷剂是R134A,现在的情况是平时制冷还可以,如果面向太阳车里坐4个大人的话需要开到3档才够用。

网友:
还真没注意罐子上这样标啊,太坑了,以后我得仔细看看了

网友(2019-09-06):
正常的只要是替代制冷剂问题都不大,要说134A沸点还算比较高的,系统工作压力相对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