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稳压电源一路比最大电压正常低10V

楼主(2018-06-13):
25V可调稳压电压一路电源最大只能达到15V,比正常低10V左右,另外一路正常,如何检修,两个运算放大器是LM324

网友A:
同比一下集成和三极管电压就好了

网友B:
中间按钮按下去,切换到跟踪模式,看两边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电流好像很小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按钮按下去,切换到跟踪模式,看两边电压是否一致

跟踪模式,右边那个正常的就一点电压都没有,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比一下集成和三极管电压就好了

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是电压起不来

网友C:
比较线路之前的分压线路坏了.

例如, 电阻短路开路,  齐纳二极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线路之前的分压线路坏了.

例如, 电阻短路开路,  齐纳二极管短路

没原理图,挺难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原理图,挺难找的

这类电源电路都差不多,改变送给误差放大器的基准从而调整输出电压、电流。同时还有个固定“基准”给比较器,控制输入电压继电器切换。

您给的图片上每路只有1只继电器,这决定了输入电压只能有1个切换点。
如果切换电路故障了,继电器不能正常动作,输入电压不能切换,输出电压只能到低压段的高点左右。
输出最大25V,输入电压切换点在12-13V左右,低压段的高点在15V左右。

所以,如果您这电源最高输出15V,大概率是继电器不动作了。故障点可能是继电器本身,也可能是前面的比较器、驱动管、提供“基准”的分压电路等,没几个零件,慢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电源电路都差不多,改变送给误差放大器的基准从而调整输出电压、电流。同时还有个固定“基准”给比 ...

继电器会跳,就是电压上不来,能联系你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电源电路都差不多,改变送给误差放大器的基准从而调整输出电压、电流。同时还有个固定“基准”给比 ...

在电路板上测试,好的那一路电压最高能起到50V,坏的只能起到40V,想不明白,是不是也有升压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会跳,就是电压上不来,能联系你请教一下

继电器能跳,说明切换没问题,别再在此处费心。

要是能把电路图绘出来就好办了,没有电路图没法详细说,找了这类电源的原理框图:

低压端可调,调整级的问题应该不大,查查红圈这两部分电路吧。可对照着正常的那一路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能跳,说明切换没问题,别再在此处费心。

要是能把电路图绘出来就好办了,没有电路图没法详细说 ...

元件都测试过,没发现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