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告知一下它的启动过程

楼主(2018-06-14):
一台制冰机,估计主板问题,压缩机没有工作电压。看了一下,启动器如下图,请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原理,谢谢

楼主:
启动画面图

网友:
重锤起动器或压敏启动器

网友:
通电时电流大,启动器吸合接通压缩机启动绕组,压缩机正常工作后,电流减小,启动嚣释放断开启动绕组,压缩机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的启动方式及原理电路图接线图

使用启动器的电路,好像没有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的启动方式及原理电路图接线图

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的图片不清晰了,原图很清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的图片不清晰了,原图很清楚啊

图片压缩太小。用横向800像素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