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董录像机

楼主(2018-06-14):
老古董录像机,几十斤重,不过成色不好。

网友A:
够老,我家里还有两台富奈放像机和两台松下sd50机器,放在地下室不知还能否使用,前几年还帮朋友将几盘录像带转录到电脑中。

网友:
这个真实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老,我家里还有两台富奈放像机和两台松下sd50机器,放在地下室不知还能否使用,前几年还帮朋友将几盘录像 ...

这个放带进去不能动了。可能是皮带不行了。

网友:
古董级了,值得拥有。

网友B:
这个机器如果想用,带仓部分需要彻底清洁。这种上加载的机子磁带运转机构容易进异物,造成祖卡导致加载电机驱动管击穿烧毁引起不能加载的故障。我去年修过一台松下NV8500带编辑功能的录像机,就是这个故障,拆开底盖推一下动作控制杆,从里边掉出黄豆粒大小的一块石灰,但因为这块石灰,引起了3只2SC1847,2只2SA886和一只2SD636损坏,日本型号的管子本地买不到,网购配件加运费共花了28块,换上后恢复正常。图里这台机器如果放入磁带有加载声音但加载机构不动,可以确定为机械故障,包括皮带和传动机构问题。如果连加载电机转动声音都听不到,就是控制电路故障,包括但不限于上边提到这种问题,需要仔细检查维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如果想用,带仓部分需要彻底清洁。这种上加载的机子磁带运转机构容易进异物,造成祖卡导致加载电机 ...

这种东西就不修了。拿来摆设吧。。。。

网友:
真够老的,可以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如果想用,带仓部分需要彻底清洁。这种上加载的机子磁带运转机构容易进异物,造成祖卡导致加载电机 ...

请教老师:
我有一台 ORION的录像机,据说是日本的,现在的情况是带子进去之后不加载,也就是没有包住磁鼓的动作,倒几圈再正转几圈就弹出来了。
拆开检查机械部分没问题,没注意磁鼓固定不动的部分那根扁线接在拿里,按长度和弯曲的形状向是接地,但又觉得接地不该用排线,其长度能达的周围又找不到那种扁插口。
问题一.录像机磁鼓下面那排线是不是接地?
问题二.既然机械部分没问题,这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哪里?
先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
我有一台 ORION的录像机,据说是日本的,现在的情况是带子进去之后不加载,也就是没有包住磁 ...

老师的说法是在不敢当。
磁鼓的排线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给磁鼓电机供电用的,接到驱动电路,另一部分是磁头电信号接口电路,接到视频处理电路。不加载的问题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机械故障,如阻卡,零件损坏等;加载电机损坏;加载电机驱动故障;控制电路故障。正常情况下放入录像带,首先应该是磁鼓开始旋转,待达到额定速度后,机载电机开始运转,执行预加载动作。按下播放键,执行深加载动作,磁带围住大半个磁鼓,由光控电路确定是否加载到位,如果到位,触发电磁铁动作,放下压带轮,磁带开始稳速运转并播放视频节目。这个程序适用于电加载的录像机,对于纯机械自动加载的机器不适用。检查故障原因时,对于使用普通电机的机芯,可以设法去掉加载电机的负载,然后用不透光物体挡住带仓中间的红外线传感器,触发加载动作,看加载电机是否旋转,如旋转则为机械故障,反之则为加载电机自身故障或控制电路故障。判断后两种情况,可先断开加载电机一个电极,用额外的电源实验看加载电机能够工作,如能工作,则驱动电路或控制电路有故障;如加载电机单独测试也不旋转,则加载电机有故障,需找相同型号电机更换。有一部分机芯可能使用步进电机加载,这种机芯由于安装精度高且控制伺服电路比较复杂,建议找有维修经验的修理机构处理,自己不要处理。

网友:
这个年份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的说法是在不敢当。
磁鼓的排线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给磁鼓电机供电用的,接到驱动电路,另一部分是 ...

鞠躬感谢老师如此详细的讲解,我这等菜鸟的确不是虚夸。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纯机械加载的,共有三枚电机,磁带进出和包磁鼓及移动压带轮由一个电机控制。
那个电机带着磁带进去后,若继续转就会先后包上磁鼓并把压带轮移到位,同时收带伦也成为播放时的软状态,
让那个电机相对原来的方向倒转,动作也反之,最后弹出磁带。
现在是磁鼓根本不转,磁带进去之后那个管进出及压带轮的电机快速小幅度正反转几下就停下来,接着主轴电机也就是驱动靠着压带轮的那个轴和收带轮及倒带轮的电机先反转一两秒,管磁带进出的电机又小幅度来回转几下,再正转一两秒,最后驱动磁带进出的电机倒转弹出磁带。
我断开那个管磁带进出的电机电源,换用另外的电源改变正负极,磁带进出、包磁鼓和压带轮移动都正常,所以觉得可能是驱动电路的问题,用黑纸包上中坚那个东西也不管用。
如此看来,或许驱动电路的问题比较大?更悲摧的是,拆开后电路板放在桌子上,今天被邻居的小孩儿碰到地下,摔掉了一个角,更麻烦了。
刚才出去问了几家修电器的,人家都说弄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鞠躬感谢老师如此详细的讲解,我这等菜鸟的确不是虚夸。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纯机械加载的,共有三枚电 ...

不客气。这个故障现象应该是驱动电路有问题或者控制电路有问题,磁鼓都不动,不知道是不是这台机器原始就这样,很多机器是插入磁带后磁鼓开始转,预加载完成后磁鼓停止;按下播放或录像键后,先是磁鼓开始转,然后再执行深加载动作。从机芯结构描述来看,这个不是纯机械加载的机芯。我所说的纯机械加载,指的是机器完全不通电的情况下插入录像带推进去就能依赖自身结构的杠杆弹簧等机件自动执行预加载动作而不依靠任何电力,这种机芯不太常见,维修也比较复杂。现在这个故障现象还可能与磁鼓没接入电路有关,机器没有检测到磁鼓存在,直接执行保护动作停机。如果检查后确认是驱动电路损坏,可以直接买个同型号旧机器拆板子换上,不必拆换零件了,省去很多麻烦。如果买零件建议找原装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这个故障现象应该是驱动电路有问题或者控制电路有问题,磁鼓都不动,不知道是不是这台机器原始就 ...

非常感谢,算是长见识了,我没见过那种录像机,只见过类似的放音机。
现在还没能确定那个排线是不是接地的,看来得拿走遮挡的东西寻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