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老喇叭

楼主(2018-06-14):
为搭配我的直流两灯机,淘了一个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产老舌簧喇叭芯子。
本来想淘个完整喇叭,无奈价格运费伤不起,运输中也容易损坏,淘个芯子自己加个喇叭口凑合一下吧

内部大概是这样(网上找的图片)

喇叭外观是这样(网上找的图片)

网友:
这个还真是头一回见,长见识了。

网友:
这喇叭头子真少见。

楼主:
这种喇叭推测是从留声机唱头喇叭演变来的,振膜也是金属的,区别是唱针驱动变成电磁驱动,应该是最原始的电声喇叭。

楼主:
老舌簧号筒喇叭结构图

网友A:
看那图纸!好像某个自由能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图纸!好像某个自由能装备

你是说它的模块结构吗?各部分确实是可以自由装配的,不得不佩服那时就有这种先进理念。

网友B:
电磁式扬声器,最古老效果最差的扬声器,舌簧出现以后就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式扬声器,最古老效果最差的扬声器,舌簧出现以后就淘汰了。

概念没搞明白吧,这就是舌簧扬声器,后来的是动圈扬声器,舌簧和动圈都是电磁扬声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概念没搞明白吧,这就是舌簧扬声器,后来的是动圈扬声器,舌簧和动圈都是电磁扬声器

如果这个是舌簧那么这还不是最古老的,最古老的电磁式扬声器是和那种高阻耳机一样的,靠线圈和磁铁与金属振膜工作,你这个还是比较高端的呢。

网友:
将近一百年啦,这可真是个“化石级”的电声器材哟!

楼主:
本来想买个国产的,一看大几百还不如买个鬼子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