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匆忙开孔6N8-FU50机箱,焊接电路时发现一个错误

楼主(2018-06-14):
求助:匆忙开孔6N8-FU50机箱,焊接电路时发现一个错误,一直以单声道电路图的记忆对机箱开孔,也就是前后级只开了三个孔,FU50 2个孔,6N8 一个孔。错误就在少了一个6N8前级放大电子管的孔,开孔让电路图只能做成单声道了。实际上机箱已经按3个孔开了,成三角形,再开一个孔就破坏了整体布局和美观。手头现有资料和网上搜寻没有用一只6N8推2个后级的,特此求助版主和各位老师们,有没有单只6N8推一对FU50的双声道单端电路图,或有什么方法改进前级电路

楼主:
那个沉头小孔是音量电位器孔

楼主:
曾经做过6N2推6P6P就是用的一只前级管,这次又惯性思维了

网友:
可以试试,6N1推6P3p类似的电路

网友:
FU50改标准接法,用6N9P推动,即可利用这三个管座了

楼主:
龙神和天风雪雨二位老师有6N9推FU50电路图或改进电路图吗

网友:
有办法,再开两个小7脚管。6j1三接推6n8p再推fu50

网友:
这机箱也太小了。能装下?

网友:
6楼,8楼的办法都可以。矿坛能人真多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6N16B之类的微型管,藏在机箱里面

网友:
  可以吧另外的一个 6N8P放在肚子里

网友:
单个6N9P推FU50时,FU50就不能三极接法了,而是要标准接法。目前还没看到有人设计6N9P推FU50标准接法的图。不过本坛有6J8P推FU50标准接法的图可以参考。改成6N9时,阴极用1K,屏极用150K即可。

网友:
6N9P勉强推FU50标准接法。动态范围要小些(失真度有关)。三极管接法就更勉为其难了。

网友:
可以用6N16B铅笔管代6N8P,还是二级推。

网友:
把前级管的 部分开一长方形的 孔,里面用铝板垫起,在开孔

网友:
机箱太小了,可以做其他的机器用,别太为难了---------

网友:
就相中你的机壳了    能看看机壳的三围吗

网友:
开孔有点毛躁,做一台小功放,放在电脑旁,不知道那个窗口你想怎么处理,感觉弄成音量指示不错。

楼主:
机壳利用了上面2个孔扩大,前面的沉头音量孔,后面左边的孔在原孔上扩大的,没有定位孔开孔采用底下套铝板固定,让开孔器钻头钻穿固定在原孔底下的铝板中心进行扩孔。机壳上有一层腻子开孔显得毛糙

网友:
使用600欧:10k输入变压器2台  解决!!!
后极用6n8 做2个声道放大  三极管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沉头小孔是音量电位器孔

不怕,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办法是将现在开错的孔左右拉成长孔。在长孔上另加一块铝板重新开两个孔。为了美观我是把另加的铝板垫起来几个毫米,利于散热。我的是不锈钢机箱。你的机箱很特别,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怕,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办法是将现在开错的孔左右拉成长孔。在长孔上另加一块铝板重新开两个孔。为了 ...

这个方法好

楼主(2018-07-26):
引用 网友A:
不怕,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办法是将现在开错的孔左右拉成长孔。在长孔上另加一块铝板重新开两个孔。为了 ...

这方法确实不错

网友A:
机子弄好了传上来给大家欣赏一下,你的机箱很漂亮,装好后一定很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弄好了传上来给大家欣赏一下,你的机箱很漂亮,装好后一定很养眼。

现在天热没有继续做了

网友:
在左边窗口里上一个支架,用2只6丁1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