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头不存台

楼主(2018-06-14):
一台国产天乐电调收音头,使用也有二十多年历史了,N年前就不能存台了。搜台收音都正常,就是搜索好的电台下次开机又得从新搜过,不知故障出在那。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存储器是即时写入的,需要一定的保持电压才能长期存储,和电脑主板的BIOS设置存储意思一样,但收音头 ...

那个叫什么石英锁相环的,不明白!

网友B:
过去的国产收音头存储电台是靠电池的,查查这方面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路是一种反馈电路,锁相环的英文全称是Phase-Locked Loop,简称PLL。其作用是使得电路上的时钟和某 ...

原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国产收音头存储电台是靠电池的,查查这方面电路是否有问题。

检查多次没有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用电池,好多收音头都是采用的法拉电容,外观和普通电容一样,比较矮比较粗~电压一般是2.7或5.5V, ...

再查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查一下看看!

一个大个头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查一下看看!

法拉电容一般在显示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大个头的电容,

是有一个10Ⅴ3300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拉电容一般在显示板上。

是有一个3300uf电解,暂时手上没有待日换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个3300uf电解,暂时手上没有待日换个试试!

过去较常见的是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假如3300uf确实为存储电容并失效,在该位置接个老手机锂电池(注意+-)上去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去较常见的是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5.7394bcccmR6ZXR&id=54427 ...

谢谢!得试一试!

网友:
在矿坛高手不少,向你们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E:
也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可能有频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也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可能有频偏了。

频偏是指afc频偏?afc频偏表现是搜台的时候不停,从而搜不到台,而不是不记忆。

网友:
检查电路板上的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偏是指afc频偏?afc频偏表现是搜台的时候不停,从而搜不到台,而不是不记忆。

搜台正常,当日再开机还有记忆,过了24小时就失忆了。

网友:
可能超级电容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