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磁棒的问题

楼主(2018-06-14):
请教各位老师:同样电感量的情况下,3支磁棒是分别绕好线圈再并联输出高  还是  3支磁棒捆在一起再绕线圈输出高?

网友:
这要看是磁棒直接接收还是接天地线
常用的空芯线圈越大直接接收能力越强
输出高不高还和信号强度有关
非常好的天地线也许一般的矿机输出也很强
接收弱信号远信号和选择性是矿机深入的方向

楼主:
是直接接收,不接天地线的情况下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知识

楼主:
找到一个资料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52197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ge%3D53&page=1
记录一下方便自己查阅

网友A:
线圈并联不太好操作,不是说接线困难,而是让三个线圈保持完全一样的电感量不太方便,而不同电感量并联则会产生不必要的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并联不太好操作,不是说接线困难,而是让三个线圈保持完全一样的电感量不太方便,而不同电感量并联则会 ...

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