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天线

楼主(2018-06-14):
外接天线外接天线外接天线

网友A:
这个是收音机的中波天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收音机的中波天线么?

一般用于波长短的频段,FM可以用

网友:
能不能去掉LOGO,右下地方考不到。

网友:
J型天线

网友:
用折合J吧    比较好用      户外基本通杀100-200MHZ   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