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事事自制9V升压器

楼主(2018-06-14):
  单个电池1.2V升9V的,从原理上讲,升压比太高,并且效率低,当输出电流大时,输入电流会很高,即使使用镍氢电池,单个电池的内阻比较大,输入功率提升有限,实际使用意义不大,以前也使用过代替1.2V单电池聚合物,效果比较好,但是由于技术有限没有加入充电电路,使用也不方便。
  重新制作的电路板添加了TP4055充电电路,这个IC的外围较简单,充电电流可预设,按规格书R11使用10K充电电流大约是100mA,对于800mAh的802040锂电池足够了。
  升压方案原来是想用分立件的,后来在数码之家看到有使用SX1308做的9V升压器,电路十分简单,所以排版时先排好分立件部分,再加入集成升压部分,整体分布不算拥挤,PCB设计尺寸是23.5X4.mm,可以塞进掏空的9V电池壳子里面,只是不好固定,可能要打热熔胶或者704硅胶来固定升压组件。懒得找升压电感,从一个移动电源里面拆了个6.8uH的小电感代替
从测试结果来看,待机电流很小,因为没有24K的电阻,R12改用27K,输出电压一般状态时8.6V,在蜂鸣档短路时输出电压掉落在8.55V,稳压效果尚好,效率懒得测试,用用再说,分立件的可能有空才能弄了

网友:
设计的不错,很实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多大?

测不到,显示0.009mA,不知道是不是表有问题

网友B:
我之前做了一个给F87V用的 310mA的小锂电池,2017.8.18号换上,用到2018.5.31号才充一次电(不经常用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经验,SX1308升压要想猛需要去掉15p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了一个给F87V用的 310mA的小锂电池,2017.8.18号换上,用到2018.5.31号才充一次电(不经常用的情况 ...

没有用15PF的电容,只是留了个位置,改输出电压也方便

网友C:
我从2004年一直用2个锂电池串联顶替9V用在数字表上,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2004年一直用2个锂电池串联顶替9V用在数字表上,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是一直用2个锂电池串联顶替9V用在数字表上,实用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