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输出变压器单场效应功率管甲类制作成功

楼主(2018-06-15):
看图,后级类似于网上的2SK1058单管单端甲类电路,音质听着不错,电路简单,驱动力强,电源滤波电容开始1万uf,距离音箱15cm有点交流声,加大到2.2万,距音箱7厘米听着还有一点点交流声,输出变压器30*38铁心,初级315匝,次级228匝,三夹二绕法,气隙0.42mm,前级用的是国产3DJ4F管,同样ID听着音质比K30好点

网友(2018-08-20):
这种线路不必用牛,加个恒流源做负载就可做成OTL.可参考Zhen机的线路。

网友A(2018-06-19):
引用 楼主:
一直计划做电子管,空余时间少,先搭个场效应管的试试手,看输出牛是不是能绕成

晶体管单端的输出牛,要想做好了,要比电子管的难得多。

网友:
2SK1058好管

网友B:
不错,其实不如直接上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其实不如直接上电子管

一直计划做电子管,空余时间少,先搭个场效应管的试试手,看输出牛是不是能绕成

网友:
电源是20V的吗?

楼主:
电源是+28V

网友:
这个可以有,实测功率多大?录一段视频。

楼主:
大约5瓦吧,35平方客厅听音已经非常响亮了,感觉不次于集成功放25瓦的输出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单端的输出牛,要想做好了,要比电子管的难得多。

请赐教这样的晶体管单端牛怎么样才能做到好?

楼主:
正式开始组装,实验板伺候

网友C:
3:2的输出变压器是计算出来的吗?这个变压器也需要留气隙吧?

网友D:
看到过场管做的不用输出牛的电路,是不是要输出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的输出变压器是计算出来的吗?这个变压器也需要留气隙吧?

计算加测试出来的,绕了几次试听,效果最好时初级匝数定在在340匝,次级210匝,初级0.47三根并绕,次级0.71双根并绕。初级电感量大约122mH,此时漏感0.22mH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过场管做的不用输出牛的电路,是不是要输出对管?

这个电路是参考网上的2SK1058漏极带15欧电阻的那个电路,我感觉末级负载用电阻效率低,并且还需要大的高品质输出隔直电容,于是换成了输出变压器来实验的。

网友(2018-07-19):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参考网上的2SK1058漏极带15欧电阻的那个电路,我感觉末级负载用电阻效率低,并且还需要大的高 ...

挺好,不过电阻负载与牛出电路的电流设计不太一样。

网友:
牛,可是效率也不高

楼主:
总装完工,用了两块215*195*50大散热器做的被动散热,除了还有微量交流声,基本没问题了,感觉总体音质还行比集成的好听

网友:
电源得CLC,以前用2SK60做过一台,输出牛96*60铁芯做的,效果很不错,天天在听

网友(2019-02-15):
这个好,值得一试

网友:
有烧友用IGBT代替场管,如FGA25N120,喇叭接在E极和地之间

网友E:
用输出牛是不是返璞归真了,记得四十多年前晶体管功放从省掉输入变压器,再出现OTL电路。觉得是电子界的进步。现在又开始养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输出牛是不是返璞归真了,记得四十多年前晶体管功放从省掉输入变压器,再出现OTL电路。觉得是电子界的进 ...

看见牛就头大,不管什么牛,我觉得能做牛的都是高手,

网友(2019-03-18):
我也看到了原作者的帖子,作者把3DJ6换成3DG6就没有交流声。

网友:
另外作者电源电路增加一只90MH厄流圈和给前级供电的场效应管电子滤波器,这样才能杜绝噪音

网友(2019-04-26):
用牛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网友:
不错,值得一试。变压器是重点。

网友:
电源电压选低了,电压选100v比较好

网友(2019-12-24):
单端的滤波还是整个圈好,加大电容不好使。

网友:
你用只大電流FET,  搞到2A電流,二十多伏電壓,加只恒流源做負荷,16喇叭是可以的,省去牛。

网友:
不喜欢那个15欧接地电阻

网友:
这种电路简单实用。如果增加一级放大,声音是否更好一点......

网友(2020-09-15):
这样用有源负载便连用也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直想做友谊16吋黑白电视机用的功放电路,

这台机的声音还记忆如新,音质无懈可击,一个书屋,一个小家庭,有这台单端,再无所求.

是否可以发个局部照,使看得清楚一点,  即使是现在粗看,电路很多关键点己比首楼科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台机的声音还记忆如新,音质无懈可击,一个书屋,一个小家庭,有这台单端,再无所求.

是否可以发个局部照 ...

谢谢版主评价!一楼这个电路我做完后经过微小改进目前用的+32V单电源LC滤波至今还在听,确有很多不足之处,过段时间忙完手边事,准备大改提高供电电压到+75V,从现有的不知型号开关电源管改成2SK1058管子,重绕输出牛,改成平衡输入牛以适配调音台平衡输出,希望2021春节前能完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评价!一楼这个电路我做完后经过微小改进目前用的+32V单电源LC滤波至今还在听,确有很多不足之处 ...

不若试一下40贴的图,

我这样估计;一楼图好音,效低,功放稳流方式耗去半输出功率.是否可在功放的15欧并10000uF/16V电解改善

40贴图声音稍响,但不是清丽那种,效率不知会否胜少许?恒流合理少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若试一下40贴的图,

我这样估计;一楼图好音,效低,功放稳流方式耗去半输出功率.是否可在功放的15欧 ...

一楼电路,末级功放管源极电阻为1.5欧,并非15欧。这个电阻我试过3欧的,输出功率稍变小,于是改了1.5欧,无论是3还是1.5欧实际测试皆不能并联电解电容,一并上电容即便是220uf的,就造成了听感抢音,类似于高音明显突出一样,非常不均衡,最终就用了1.5欧电阻未并联电容。

我想,虽然常理讲场管ID一般不受温度升高而升高,但实测发现ID还是会跟着散热片温度上升而一点点升高,如果在末级管栅极偏置加上一组二极管做温度补偿以抑制温度--ID升高,和输出负反馈回路来提升频响宽度,这个电路总体性能应有些许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楼电路,末级功放管源极电阻为1.5欧,并非15欧。这个电阻我试过3欧的,输出功率稍变小,于是改了1.5欧 ...

对!应是标图的错,如15欧,就去掉了几成输出,如1.5欧,就不能并电解.完全赞同你的DIY结论.与电路理论一致.

网友H:
一楼类似电路,我做过,声音还可以。我当时用24V开关电源,不用扼流圈,不用大电容,漏极电流1A,交流声几乎没有。单边1公斤铝散热器,发热也太大,不得不加风扇,后来拆了。如果现在再做的话,我会选用60V,0.3A,初级阻抗大概是(60-5)/0.3=180欧。功率大约是8瓦。要注意1058的栅极耦合电容不要超过3微法,否则开机冲击电流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想做友谊16吋黑白电视机用的功放电路,

这个功放声音不怎样,过去隔壁邻居有一个这种电视机,声音还没有用OTL做功放的好,喇叭都是永磁4寸飞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台机的声音还记忆如新,音质无懈可击,一个书屋,一个小家庭,有这台单端,再无所求.

是否可以发个局部照 ...

网友(2020-11-16):
引用 楼主:
一楼电路,末级功放管源极电阻为1.5欧,并非15欧。这个电阻我试过3欧的,输出功率稍变小,于是改了1.5欧 ...

这个现象很好理解。1.5欧和220微法电容对应的频率转折点是500Hz,500Hz以上频段,由于没有交流负反馈,音量就比较大,而500Hz以下的频段,由于有交流负反馈,所以音量较小。如果想消除这一频率响应,至少需要加大电容到2200微法,这样对应的转折频率为50Hz,音调变化就不会太明显了。

网友:
这个电视机的单端功率只有0.5w输出,安静的书房听歌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一楼类似电路,我做过,声音还可以。我当时用24V开关电源,不用扼流圈,不用大电容,漏极电流1A,交流声几 ...

各位同好!其实这个电路的输出变压器,可以把次级一段一段与初级并线而绕,绕好后几段并联,甚至有一

段直接焊入初级线圈------即自耦.这样自耦加多线双线并绕,频宽和效率都去到最高最高.

这样基本漏感就微乎其微,高音失真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看到电子管输出牛那么费劲,想过用初级和次级并绕的方法,然后初级串,次级并,但是考 ...

此图次级没下地,所以设想了一个自耦次级,使效率从88%左右提到九十多以上。又加了几段与初级双线

并绕,大家应该立即想起[麦景图]的胆输出变压器,使用这种双线并,使胆输出变压器去到70KHZ

2/3DB这么惊艳骄人的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偶是个好办法,6P14推挽牛应该也可以这样绕

那又不可,一是初级带高压。这商品条例不允许,二是次级因要接负反馈,一定要接地。

所以又是那个(麦景图)用十六根初级线包住一根次级线,然后十六根初级线串连为高阻抗。

这样防止漏感的鬼主意都想得出

6P14推挽牛可以次级不用粗线,用细线多层夹于初级中,然后一并联成大面积。但现又发现不能分太多

影响高音,分三夹四层最平衡最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位同好!其实这个电路的输出变压器,可以把次级一段一段与初级并线而绕,绕好后几段并联,甚至有一

...

谢谢版主赐教!这个输出牛是按照四夹三绕制的,如果过按照初次混合绕想来也无妨,即使电源电压提高到75V重新设计阻抗变比,现在的漆包线耐压足以抗住。
希望将来有空能进行重绕改造实验一下

网友:
我用老电路傻瓜模块175代替索尼台式组合音响FH411里的厚膜功放STK?,用牛和不用牛区别明显。所以输出变压器是个特殊器件,很多地方都说它的缺点,对为何好听没有人解释。那些“金耳朵”、心理作用…,俺不信;偶次谐波…,俺觉得有可能但无法验证;老电子报有一篇很小的短文说到变压器与喇叭的互相电磁作用-虽不理解也无法验证,但俺有点相信;俺最信自己的耳朵和多年来一直的分辨(每次都是极力排除心理影响,有一次不懂技术的家属听出了,“比以前好听了”)…,一直希望有更合理的解释。
最近在大喇叭收音机的反复对比中发现,牡丹942(OTL,5吋)、海燕B411(变压器推挽),只经过一次对比俺就把942扔一边,现在只听411。我组装的6P3P单端甲类推8吋纸盆,不如6P1的711-2后级推同一个喇叭,原因找不到,肯定没有心理作用(要有肯定相反呀),6P3P就不怎么听了。
以上这些个人经历及感觉是一贯的,从未改变更。始终没有合理的解释。只不过俺一直默默的听。

网友:
有一个说法:变压器的通带特性使得音频范围高、中、低成分比较均衡,因此语言声音比较好听,这一点俺认为有道理。但收音机的OTL比变压器推挽只是解决了低频容易出来。另一个问题解释不了,就是听弦乐(小提琴、古典吉他、枇杷、三弦,甚至钢琴)明显是有变压器的好听,好听之处在于层次分明(解析力?),就是说能够从一堆乐器声里分辨某个声音或细节,这个与推挽还是单端关系不明显,只与有无变压器有关。不玩音响只听收音机的人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他们通常认为OTL的收音机低音好,因而好听。
我个人在读书时期听磁带就和同学说过“要保证高音清晰的前提下追求低音,否则发闷”,俺当时不做电路不搞音响(学生生活),但这句话被一个年龄大、买了砖头录音机而用外放大喇叭(放在桌洞里)对音质有讲究、年龄大俺十来岁的技术型喜欢电器的人称赞。

单端甲类只是声音温暖而好听。在细节解析力方面个人觉得变压器推挽也一样。

网友I:
前段时间捡了块破功放板应该是这样的电路架构

网友J(2020-12-17):
引用 网友I:
前段时间捡了块破功放板应该是这样的电路架构

这个板子应该是汽车开道器的,推挽输出,变压器是升压的,功率应该不止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板子应该是汽车开道器的,推挽输出,变压器是升压的,功率应该不止100W。

谢谢指导,我猜测是喊话器

网友:
并联再串联,电感量不理想。我做过实验,用电桥测试的结论。

网友:
气隙0.42mm有点大,1/3就可以了,大了影响电感量。